新手求助KDS平衡仪问题

楼主(2010-02-12):
新手,450 SE V2,自己加装了KDS
平衡仪
,刚换了中特威40A的电调,发现在遥控打开下,
平衡仪
红绿灯一起闪烁,也就是只能平衡模式,关掉遥控,则绿灯闪烁,进入定位模式,以前不是这样,另外以IDLE开关不仅仅控制关闭
平衡仪
了,而是在关闭
平衡仪的同时
全速马达,刚吓一大跳,汗水,没出啥事。谢谢

网友A:
通道错了吧?

网友B:
重新设置下吧,去GL区看详细介绍呗

楼主:
原帖由
liufei0079
于 2010-2-12 23:03 发表
通道错了吧?
通道我都仔细检查了,应该没问题,是换了电调后出现的,会不会是马达线路呢?但是转向正常啊

楼主:
汗水。。。。拔掉第五通道控制感度的蓝色线,平衡仪绿灯了,难道是K6-X控设置问题?但是IDLE开关扳上来的话马达还是全速运转,昏。。。我G1设的70,这个感度不会影响工作吧?

楼主:
原帖由
liufei0079
于 2010-2-12 23:03 发表
通道错了吧?
嗯,现在控(K6-X)上重新设置了第五通道的正反,连上蓝色线,平衡仪正常了,绿灯闪烁,但是IDLE开关还是控制了全速油门,一往上扳就全速马达,JJ上接线经反复确ren,没问题

楼主:
现在防漂移模式(绿灯闪烁)和关闭模式(红灯)正常了,但是在关闭模式下马达会全速旋转,是用的IDLE来开关平衡仪而不是说明书上的AUX,就这样还少了平衡模式(红绿灯同时闪烁)

楼主:
祝大家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

楼主:
自己顶下,求助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