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适合入450吗,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0-02-12):
请问新手苦练模拟器后直接上450怎么样
不知道这个JJ适不适合新手入门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9e77d1c847fdc0d.htm
要是不适合,请各位高手推荐几款套机,要是我自己配置的话貌似比较迷茫

网友:
练好模拟器是可以直接上450的!

建议如下配置 至少
控 6EX 天8 天9 DX6I等……

斜盘 3个65MG /933/202HB……

锁尾 DS420/DS520/922/9257……

陀螺 401/GP750/KDS800/ARC600……

电调 XXD 40A/35X……

机型 飞越/非耐/亚拓/B/TP等……

祝楼主爽飞!

楼主:
饭饭能不能推荐几款套机?

网友:
套机就是垃圾来的,,有几个套机是买来就能飞的??除了早期的GL450套机 带天9 勉强算到手飞..其他的都是配垃圾控垃圾陀螺..貌似没套机的陀螺比GM700好把??建议还是买空机自己配电子装备..如果LZ说不会配也不会装,,那建议多上网学习一个月.再买,或者就找老手带,,把450买来直接开飞,不可能的,,目前世界上没有出现这种天才..我理解LZ新手急于玩模型的冲动,但这也就是新鲜感作祟,,如果真想玩好就听小弟一句劝,,再潜潜水把...最多一个月你就知道怎么配飞机了

网友:
请问新手苦练模拟器后直接上450怎么样

如果你动手能力强,周围又有老鸟带,经济条件允许,那完全可以这样。

网友:
其实模拟器只要学了对尾姿态的副翼,升降 油门的控制 不会乱飘就OK了..没玩模拟器之前我单飞..再地面蹭了1个多月楞没飞起来.但是我修飞机已经很在行了,也能准确判断飞机炸机后的故障所在(不知道算不算收获),,停飞1年后,模拟器5个小时左右就开飞了..飞到现在70个起落左右,炸机3次 共损失200块.........(目前还是单飞)

网友:
是的,我记得当时冲动买飞机时购买了一台15级的油动直升机,是套装机,一年后处理掉都未离过地.到后来改固定翼后,飞了一段时间后,再重新飞双桨机,练模拟器,才开始直升机生涯的.

网友:
劝LZ还是不要买套机器,模拟器练好后直接上450问题应该不大,但配件需要多备点,毕竟真机与模拟感觉不一样

对于新手买机还是不推荐上好的品牌,多炸几次精度就赶超山寨机了.其实目前好的山寨机也很不错,我的第一架飞机是飞越V2

以下推荐LZ几个空机

飞越   :V2
       SPORT

飞魔士: PRO 皮带版

非耐:闪客 V2  (非耐V2有轴传的升级件,日后还可以改轴传的)

自己配机其实并没LZ想象的那么麻烦,配全以下这些就能飞了:

1.空机

2.6通道或6通道以上遥控器+接收器

3.陀螺仪

4.三个倾斜盘舵机

5.一个锁尾舵机

6.电调

7.电机

8,N块3S电池

9,3S电池的平衡充电器

10,工具N多

至于以上几个部分具体买哪个品牌哪个型号,LZ多搜搜论坛里的帖子,多比较一下

最后还是再劝LZ别买那些RTF的套机

楼主:
嗯,大哥们一说,小弟心里豁然开朗,我决定先练习模拟器,然后买架E004飞一飞
谢谢各位的指点了,祝各位大哥少炸鸡,多爽飞,新年快乐,万事顺意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比较复杂:loveliness: 。

网友A:
直接上450 ,早晚要上450 的,等你上了450 之前的那些都不会再飞了

网友:
强烈建议先练模拟一个礼拜以上!!
至于飞机的配置,大多数人告诉我XXD马达很经济,MD933+922很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450 ,早晚要上450 的,等你上了450 之前的那些都不会再飞了

这句话太绝对了点,真正爱好这个的不是早晚要上450,而是早晚要卖掉450的。450是最容易飞的,练出来了才去上油直,才去上更小的250。
004貌似配件不大好买的样子,ESKY的东西做得是不错,就是配件太太太贵了点,我自己的都想供起来不飞了。回想起来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会搞个450空机,然后搞点便宜的金属齿舵机,然后陀螺接收电调马达控什么的,都可以用二手ESKY上拆的。

网友:
先不急买机,先买个好一点的控,再买个模拟器,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上450就可以了,刚开始炸鸡会有心理压力,不要害怕,尽情的去炸,因为高手都是炸出来的,除天才

网友:
450  入魔 没什么不适合 有老鸟带 最好~~

网友:
模拟器上搞一个月就能把4面悬停和基本航线学得差不多了,再上450绝对没问题,飞机最好自己配,其实各个品牌飞机本身精度差不很多,重要的是飞机的电子设备,买个一般的空机,配上好的控和电子设备,绝对爽飞。千万不要买RTF套机,以后要升级的东西太多太多。炸鸡绝对没坏处。其实飞机和开车差不多。熟能生巧而已!

网友:
套机不好的,建议楼主自己配.如果不明白可以直接PM我 我会教你

网友:
有老鸟指点  450  练习 非常好  不过最好别一个人乱飞 比较危险·!

网友(2010-03-25):
飞越的机器

网友B:
有米,有场地,有恒心,新手也可上450,少一项还是算了吧

网友:
练好模拟器能不能直接上500级的机

网友C:
我也是个新人
想问一下,全套下来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D:
有米,有场地,有恒心,新手也可上450

网友E:
第一架电直 不会玩

网友F(2010-04-29):
不入450就入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