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不了电

楼主(2010-02-12):
新的RC POWER BC6
充电器
,原厂LI PO 30C 850mha锂电,充电开始的时候滴滴滴的响着,充电器的液晶屏显示battery check low voltage(
电池
检查低电压),而另一块却没问题,现请教各位了,谢谢啦!

网友A:
平衡线有问题.不是头坏了就是线脱焊了 ..回答完毕

楼主:
 谢谢中尉的回复

楼主:
 最近尝试另一块电池,因为它是可以成功充过一次电,但用完后也像第一块一样充不了,还是显示电池的电压问题。我糊涂了!

网友B:
过度放电造成,买万用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