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老鸟看过来

楼主(2010-02-13):
新年前的最后一架飞机到了,赶紧装,哈哈
高手指点一下,油机第一次玩,有啥不对额地方多多指教
下 载次数:2

网友:
下 载次数:1

网友:
下 载次数:0

网友:
这油箱的位置是否合适,重心问题
还没有发动过,多多指点啊
15级甲醇

网友:
50元的发动机???  希望LZ飞后说说发动机好不好, 谢谢了

网友:
靠了~~~车用引擎

网友:
飞机很漂亮啊,请教楼主这发动机是不是很难调啊,我本来也是打算年前装机的,但老是高速调不好,怠速稳定了,高速只能稳定几秒就降下来了

楼主:
咱还没有发动过呢
准备晚上零点发动

网友:
油箱、发动机位置都不行,如果能起动 ,起飞必炸

网友:
LZ买到灯笼机了呀!!

油电两用的机子的结构根本不适合油机使用,除非防火墙、含主翼下方还有油箱的四面,结构都要加强跟密封,不能有单独篓空的蒙皮,否则随便的油污、废油或是漏油的沾黏,蒙皮就会掉,引擎的震动也会使机头防火墙脱离。

灯笼机结构是专为电机所设计的,机身大量的挖空状似灯笼般,目的就是减低重量,符合电机动力小的特性,未经大规模的补强改装,这样的机身根本就不能飞,

所谓的油电通吃两用的机型根本都是厂商骗人滴玩意。

网友:
请问是手拉启动的吗

网友:
坦白的说,就我的知识范围所及,这架飞机不装25级即使飞起来也很勉强。

网友:
又见50元的日本车用15级 哈哈 我也有一台 把它安到15级的下单机子上了 飞过几次。。。

网友:
这个飞机我正打算入手,只不过不改油,飞电的了
说下我的拙见:
首先肯定 airman72150  大大所言,灯笼机的确不适合改油,就我个人觉得,不仅仅是灯笼机,但凡以电动机为最初设计的,都无法长时间承受甲醇发动机所产生的剧烈震动与扭力,这不仅仅是改个动力的问题。当然,你硬要说放个甲醇机上去能不能飞,那肯定是能飞,只是后果不见得好得去哪里。甲醇机所产生的震动与扭力不是电机所能承受的。
再就是,楼主的舵机好像用的是5克的舵机,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样的舵机用在油机上是非常非常冒险的,建议换好一点的,甚至可以换标准舵机。要知道半空舵机扫齿导致炸机事小,摔下来砸到人后果就严重了。
另外,楼主的发动机主油针居然是朝上的,看着像是车用的,而非固定翼用的,这样以来效率好像就不是那么高。

就楼主所问油箱位置的问题,其实无非也就是个飞机重心的问题,你可以自己掂一下飞机,看看重心是不是在合适的位置,如果重心位置何时,那么油箱摆现在这个位置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