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丝切铝及铝合金容易断丝?

楼主(2010-02-13):
前些日子去找个线气割加工点铝 那帮家伙不接活 说容易断撕。有这种事?

网友:
  是的  线切割听说要用专用的铝用切削液
   要不就容易断丝

网友:
主要粘铝末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日子去找个线气割加工点铝 那帮家伙不接活 说容易断撕。有这种事?

不错,我的一个朋友在帮我做铝件线切割时说过类似的话,特别是厚件(有300mm)。最后没有办法加工,只好找型材加工的开了一个简易模具,挤压了一些。

网友:
断丝是那家伙水平不行 和切铝无关 (当然切铝活还是有些小窍门的 ) 本人干了10年的线切割

线切割割铝比割铁效率要高很多 对机床的损耗也大得多

网友:
铝割起来比铁块,钼丝消耗也快,不过厚的铝件就比较难割,容易断丝

网友:
断丝的主要原因是加工时钼丝沾上氧化铝粉末后与导电块接触不良产生放电,导致硬质合金导电块迅速被高频电脉冲切出一道深槽,同时钼丝也在快速消耗(直径变小),当快走丝钼丝筒换向时钼丝走到直径大小差异点时(特别是380伏产生波动)被勒断,粗丝卡在细槽内。所以一般断在起点和终点。如果不用专用钼丝和皂化液时,要适时转动导电块的角度和剪短两端未加工到的钼丝。并调整钼丝筒后的换向块。正因为如此麻烦,所以加工厂一般不愿意做。

网友:
比较难割,主要是比较厚的工件!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
冒个泡,继续潜水

网友:
冒个泡,继续潜水

牛尾扫一下提醒:鹦鹉学舌,带坏风气,冒泡语词适可而止,根据版块技术氛围适当运用词汇,也是学习提高语文水平的机会。希望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