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0KV 简洁步线 改丘比特无刷动力太强了~!

楼主(2010-02-13):
4合1 用370 飞不了了 快递又停了 利用手头 资源先改来无刷 飞飞~!

正面的来一张

正面的来一张

楼主:
沙发自己坐了 ~!
动力组 好赢18A电调 SJM4800KV电机 配9T齿显然 动力太强了~!
线性没问题 记得设置最大油门行程时把微调也拨到最大~!油门快到一半时约2米 悬停
用LAMA电池飞 悬停基本没问题 ~! 缓加油门时尾巴向右偏 不算很厉害
但收油时 尾巴向左偏得 比较厉害~!
用7。4V  20C 的电池飞 不知怎么了 尾巴会出现突然向左偏得 厉害不受控制 为什么LAMA电池 就正常 求解?

来两张侧面的~!

来两张侧面的~!

来两张侧面的!

来两张侧面的!

楼主:
强大的动力就来自 这个小家伙  但它被淘汰用于丘比特的可能要大一些~!

楼主:
DTD加 4025浆 这个浆保护器连接看着比较舒服~!

楼主:
加上这块 2200MA 20C电池 总重量330克 但动力依然很足 绝不勉强 但尾巴呀 是个问题
本人喜欢设备专机专用所以这个好赢18A就给小丘了嘿嘿 把线全部剪短并且插头也都剪了减轻重量 同时实现简洁步线 这次改无刷 利用多个 O形圈代替扎带
又简洁重量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还有香蕉头全部免去 采用直接焊接 也是为了 减重和简洁~!

楼主:
目前这个 配置 用LAMA电池 1。5米悬停 到3。7V 8分钟以上
用这块 2200MA的电池应该能稳彪 20分钟 但尾巴不让好好飞  对了这块大电池以前飞有刷的时候完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飞15分钟后还能飞 只是怕把电机飞挂了 只飞15分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把无刷电调接在4和1上的需要改什么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把无刷电调接在4和1上的需要改什么吗 谢谢

丘比特的电调油门信号是可以直接引出到无刷电调的,新版还增加了无刷电调的插头,改无刷很容易。

网友:
这个机飞起来怎么样 稳吗

网友:
这样 就不用改回去了

网友:
DTD 锁尾还不行啊?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好几个新的370电机 要放着下子儿吗

网友:
用7。4V  20C 的电池飞 不知怎么了 尾巴会出现突然向左偏得 厉害不受控制 为什么LAMA电池 就正常 求解?

这个问题是由于好电池的电流大,尾电机转速高,相对锁尾能力提高,所以出现了追尾的现象,必须要降低陀螺仪感度,即可解决。

恭喜楼主顺利升级无刷。

楼主:
唉 唯一能用在无刷电机上的一个9T齿挂了 又停飞了 370上的那个孔小装不上

网友:
这铜齿都让你挂得了?

楼主:
本来就是旧的 刚装上的时候 使劲转 就能转动  飞了 机天就开始打滑了 而且估计质量不好 几天就被大齿盘把齿磨损的 不 像样了 不 过用这个齿倒是听保护大齿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