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板控摇车,如何把油门设置?

楼主(2010-02-13):
本人玩电车,车用枪控通道太少不够用.想用手头的4通飞机用板控来控制.油门该怎么弄才能使之在中位时是0,向上前进,向下后退?或者用升降舵通道来接油门,是否可行?

网友A:
车用双向电调本来油门在中间就是0,可以直接使用。但飞机控油门通道不会回中,可以用升降通道来控制油门。

网友B:
可加一弹簧使其有自动回**能

网友C:
学习了,谢谢LS各位

网友D:
我X 也太和谐了撒~~~~~~~~自动回中 功能 都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