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模拟器玩直机是不是就得用六通的摇控呢

楼主(2010-02-13):
想让高手为我推荐一个在电脑上用的玩直机的六通摇控,什么牌子,什么价位的好点呢.合适我新手玩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 9通 的控

6通的也用 过

4通 的也用过

关键看你想干什么
要做3D 的话 6通很必要

网友:
lz的问题有点奇怪 飞模拟器都是为了飞真机 所以遥控器应该和你准备买的真机匹配 如果飞模拟器的话 一个lj的四通就足够了

当然也有些人为了保护控专门再买个控来飞模拟器 lz应该不是这种吧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

网友:
我用的是lj 4通,直升机倒飞木问题

网友A:
请问高手,九鹰四通的遥控器可以玩模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高手,九鹰四通的遥控器可以玩模拟器吗?
九鹰四通的大遥控器可以玩模拟器,但是九鹰260A的那款小遥控器没有这种插孔,就只能自己想办法DIY解决。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是九鹰218A配的大遥控器,后面有一个教练插孔,是用这个圆形的插孔玩模拟器吗?

网友:
4通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4通的可以...

大部分模拟器里是默认3D模式的!可以选择3D机型!

网友:
想只玩模拟器买个 专玩模拟器的控就好了 但是精度很差..上真控有很大区别!!
是真要上模型级别的450 机机 就要上好控  6EX DX7I DSX7 以上的 通越多越贵性能越好!!
如果是上华科尔 ESKY 这类国产套机的话!! 直接用他们的控也可以玩 模拟器!!!

网友:
模拟器和真机是不一样的。只是玩儿模拟器的话,不需要混空,四通道就够了,一样可以练倒飞。

网友:
收个2手6ex  手感好 价钱又不贵 还可飞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