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试飞

楼主(2010-02-13):
今天抱看战战惊惊的心情,把3G5oo升空,今天风很大还很冻,人也撑不了 试了五块电便溜,哎..人撑不了
整个试飞过程尾舵抖也不抖,强侧凤下急推急收油门,尾巴也锁得死死的,自旋速度也很快,感度也是原庇股设定的感度,只是A E 有点头现象,将感度略调小点便解决了,AWASH A E只设定了60% 与有副翼的手感差不了多小,调高点该很爽,在强风下县停放手也很稳‧试後心情也好多了,对3G也有点信心,待天气好转再试试

网友:
3g飞行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老跳舵就是大问题了,万一那天把你舵机跳死了。。。嘿嘿

网友:
我也是飞了2天之后才发觉跳舵的,一开始总有舵机在哒哒的响,铁汉说正常的也就没有在意了,跳舵也是在飞了几次后在例行检查时突然发觉的,LZ建议你在不飞的时候多观察一下尾舵跳不跳前后跳哦,(不是在飞的抖不抖更不是锁不住尾)。,我换了好几个新的舵机了,每个都跳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真的较难解决,炸机因数大多了,再试时或可在感应器底部贴上一块铁片才贴上机身,这可减小震荡传至感应器,也检测bec输出电的稳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rd8000  pcm的。。。这个控从没失控过。。我飞260 都是这个控。。 就是突然机身往右后或者其他方向  前两次都是 我及时修正了。。炸的那次纯粹是飞机乱窜了。。根本无法控制。。。

网友:
还是有点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的电压调了吗? 5.5  还是6v啊? 哈哈

6v 你的飞了几天才抖 抽筋?看看电调bec输出电压是否有差,我朋友的原电调,飞了也有一年吧,有天刚飞了几个起落,再上电再飞时,在地上突然自转,还好来得及按住大桨及把电源拔掉,电调冒烟,还有蕉味,後送亚托托修理,经工程人员检视後,说不该修了,买个新的,亚托把电调寄回後,巳解拆了,我看过只是烧掉bec部份零件,你可看看bec在三个伺服机同时运作,电压有下降否
还有...你是用那个控 2.4g 一般频道 我的F12Z PCM

网友A:
对了你的电压调了吗? 5.5  还是6v啊? 哈哈

网友:
我没你那么幸运 不过也爽飞了几天。。突然就抖啦。。。

网友:
我了解的,尾巴抖多数是尾舵机太老旧或与3G不相容,换掉尾舵机问题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600~飞起来真爽
首航设定集体螺距跟循环螺距都设12度,刚起飞悬停时的感觉有点反应过快有点不稳,就暂时先停下来再调控制器A.L感度大约1度,再次升空后变的比有副翼更稳几乎达可放手悬停,感度调整后3D ...
我今天还没爽呢
有魔友因改装了3G炸机的,可看看这LZ 的V-BAR也差点干掉了LOGO400
http://www.marzhobby.com/forum/cht/viewthread.php?tid=5640&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无副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恭喜哟,有几个人都说600就不行了,抖尾

我的就是600~飞起来真爽
首航设定集体螺距跟循环螺距都设12度,刚起飞悬停时的感觉有点反应过快有点不稳,就暂时先停下来再调控制器A.L感度大约1度,再次升空后变的比有副翼更稳几乎达可放手悬停,感度调整后3D动作手感及稳定度不差于有副翼,尾巴表现相当好,最重要换上3G后动力提升最少有15%以上

3G 500 600 700 很多人飛
http://rc.runryder.com/helicopter/t567564p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5152&extra=page%3D1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2414&extra=page%3D1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2379&extra=page%3D1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2281&extra=page%3D2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2205&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炸起来有什么感觉!~嘻嘻~
炸鸡给你偿,抖舵给你干

网友E:
  不知道炸起来有什么感觉!~嘻嘻~

网友D:
哈哈,恭喜哟,有几个人都说600就不行了,抖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