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各位模友新年快乐!求助一下500桨夹安装问题

楼主(2010-02-13):
新买的新春版500ESP,可能是安装的时候着急了,出了一点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6417

在安装大桨夹的时候,可能由于螺丝用力过大、原本止推轴承靠近大奖跟部外侧有一个轴承垫片,

在安装的时候少垫了一个,没有注意到 使劲拧了进去,之后感觉大奖夹 两侧转动角度是阻力相当大,

个人感觉可能是缺少了一个垫片 加之用力过猛,可能压扁了两侧的推力轴承!而且止推轴承的滚珠掉了下来!

还有就是横轴有一侧的螺丝拆不下来,拆了这边那边就拆不下来,比较困扰,而且不敢用钳子夹横轴!

不知道我的推测是不是正确,我应该如何解决!? 难道新飞机没上天就要买新横轴和止推轴承??郁闷!!?

桨夹内侧两边的轴承会不会有损伤?   谢谢各位 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如果这个阻力的比较平顺的那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阻力的比较平顺的那就是正常的!

没太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内丝横轴你只能先拆一边的,然后取下这边的大桨夹。另一边要大桨夹连横轴一起拔出来,再用钳子夹住横轴来拆螺丝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太看明白你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这个阻力、转动比较平顺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这个阻力、转动比较平顺就是正常的。

那请问这个阻力是怎么造成的? 是不是跟止推轴承有关?

楼主:
止推轴承有一片,掉了一个滚珠还能用吗??????????

网友:
找回来装回去就能用啦!这个阻力是减震胶圈挤的!只要不是有卡住的感觉就好啦,飞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