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这种飞机的推力线应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0-02-13):
(无正文)

网友A:
 无所谓的咯 这种级别的飞机~油门曲线 顺着走即可!

网友B:
电机上翘一点就行 让推力的延长线 通过重心
其实不管他也行

网友C:
佩服沙发的饭饭兄弟,推力线=油门曲线。
饭饭,你玩的飞机都不错,嗯,飞机都不错。

网友D:
还是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