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小铣改雕铣

楼主(2010-02-13):
我现在做小东西越来越要求表面的曲面漂亮了,所以过去的主轴速度已经不能满足我使用。这次把卡里的过年钱全部投入进去。买了套雕刻机主轴和变频器。另外还准备再买套维宏卡。主轴很爽 非常安静!功率是1.5KW的4个进口陶瓷轴承 高级模具用主轴。我QQ 12418767  有兴趣玩数控的朋友大家共同探讨。

给我搞的全身是油的机器

给我搞的全身是油的机器

漂亮的主轴

漂亮的主轴

来个正面

来个正面

电器柜也在改装

电器柜也在改装

网友:
楼主机器的主轴+变频器一共多少银子啊。。。

--------------------------------------------

楼主:
主轴是2050块钱   4轴承模具级的。变频器和主轴一起拿 连运费一起  BOSS 给的价格是2600  变频器质量不错  说明书也非常正规。

网友:
我也有这个铣床的,新主轴怎么固定的?

楼主:
这个主轴背面有6个M6的螺钉孔, 我是 直接在 Z轴箱上面打了6个螺钉孔 然后用内六角螺钉固定的。效果不错。

网友:
原主轴的问题是什么,换上这个后又能期待什么效果呢。??

网友:
冒个泡,继续潜水

网友:
帮楼主顶下,在换成伺服驱动就更强了

网友:
 这样改破坏了整兵机器的精度,楼主估计米很多,这个价钱的话不如全部自己做了~!

网友:
换下来的小主轴,怎么处理了?要不便宜点处理给我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轴背面有6个M6的螺钉孔, 我是 直接在 Z轴箱上面打了6个螺钉孔 然后用内六角螺钉固定的。效果不错。

调整了主轴和Z轴的平行度了吗?如何调整的?如果不调整,也许是白用这个主轴了吧?

网友:
垂直打表很容易打正把???

原主轴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LZ不出来说说啊

网友:
打正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怎么打正?

网友A:
太简单了,     在立柱上装表坐,用表头打在主轴侧面,不就知道了么?

  最多再根据加工好的面修正一下偏差,应该能装的很正。
不过我感觉螺丝是不可能真正精密的固定好主轴的,最好是用锥度绞刀绞刀孔。然后敲销子。再上螺丝固定,这样可以100%精密。

网友:
传说中的水冷主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简单了,     在立柱上装表坐,用表头打在主轴侧面,不就知道了么?

  最多再根据加工好的面修正一下偏差,应该能装的很正。
不过我感觉螺丝是不可能真正精密的固定好主轴的,最好是用锥度绞刀绞刀孔。然后敲销 ...

说着简单,做起来可就是难了,修一下偏差?偏差如何确定?如何修??
主轴和Z轴的平行度,有左右方向的,有前后方向的,还有静态时的精度,还有受力时候的精度,都如何对待?

网友A:
其实说起来复杂,做起来也简单。
组装误差应该主要是X轴方向的,而Y轴方向有原主轴的平面控制应该偏不到哪去。当然也可以先打Y轴安装平面的表,把Y轴主轴安装平面刮研到合理的精度。

再说受力时候的精度,先用静态精度最佳方式安装上,根据常用切削表现出的误差,在Z轴方向移动1CM左右重新钻安装孔,按误差加上修正打表,然后紧固定,钻孔绞孔打销子。这样一弄精度估计也差不到哪去了,如果还有误差 那就洗洗睡把。

网友:
 如果还有误差,只有在模型编代码上解决了。

楼主:
其实也不难的。首先是划线 。哪个主轴倍面有6个M6螺钉孔位。直接根据图纸 用机床自身运动+个高度划线尺 就可以把 那6个螺钉孔位给滑出来。然后就是把Z轴拿下来 去打孔。记到 一定要在台钻或者铣床上面打  千万别用手点钻打!那样就没有垂直度了。
至于找正 就太简单了。单独一个自由度的找正 连 角尺 都不需要  就个 百分表 搞定哪个主轴本身就是个方的太容易找正了,只用了5分钟  主轴2边误差就控制在了200MM 跳动0.02 完全够了。
还有我本身就搞机械设计出生的,大学学的就是专用机床专业,所以这个机器就算我给搞成一堆零件再装配都不会降低精度。当然小日本的就不行  ***的那些机器好多是在 加温或者特定温度情况下才能装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说起来复杂,做起来也简单。
组装误差应该主要是X轴方向的,而Y轴方向有原主轴的平面控制应该偏不到哪去。当然也可以先打Y轴安装平面的表,把Y轴主轴安装平面刮研到合理的精度。

再说受力时候的精度,先用静 ...

   说起来都简单的,谁都会说,我的意思:有谁实践过?难度有多大?过程什么样的?给楼主出个题目,实际检测一下,操作一下,这样我们都能提高了

网友:
整兵给我重新做了个主轴,我装上了,Y轴偏移较大,100mm上有1mm的误差的。
X方向好调整,Y轴的不好调整。我没有剐眼的条件,只能想着用垫片调整,但是又没有合适的垫片,只能用易拉罐的铝皮、铜皮,把螺丝拧来拧去的,拧上拧下的,加一个垫片试试的、一个地方加一个垫片、一个地方拆一个垫片的,没法说慢慢调整,只能是拆下装上,测试一下精度,撞运气似的不停的弄,现在是在0.05-0.1之间了,我也算满足了,真的要调整到0.02,我不知道哪次的机会能撞上,反正弄了一天后,就再也没再弄了,真的没有条件不知道如何玩

网友:
能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都简单的,谁都会说,我的意思:有谁实践过?难度有多大?过程什么样的?给楼主出个题目,实际检测一下,操作一下,这样我们都能提高了

机床组装休整都是这么搞的啊,全手工装配制作的特种机床,精度还是可以的 好象1丝左右把。
难度一点都不大,无非就是钻孔,一般能钻孔的都能完成。
底座上功丝,需要矫正的工件上的孔略微大于螺钉直径,然后上紧螺丝并打表,用铜锤敲打工件轻微的调整工件垂直度,矫正到100MM内误差1丝内,就在工件和底座上钻通孔,并用绞刀绞孔,然后敲进一个销子 ,这种定位销子做4个,应该足够用了。

网友:
│们│便│顶│,│就│本│文│于│分│比│这│回│无│来│自│
│这│挣│上│帮│复│里│字│是│数│我│样│贴│数│,│打│
│帮│点│来│楼│制│,│保│我│都│注│很│。│,│我│进│
│臭│分│,│主│粘│每│存│就│比│册│傻│后│基│一│入│
│小│气│还│把│贴│看│在│把│我│晚│,│来│本│直│社│
│子│死│能│贴│一│一│记│这│多│的│很│发│上│看│区│
│。│他│顺│子│次│贴│事│段│,│人│多│现│不│贴│以│

网友:
稍后加你 呵呵

楼主:
备战的机器 X和Y之间没有旋转台的 所以只有备战出厂的时候完全调整好。到了个人手里 如果没比较好的条件是不可能调整的 当然  Z的就比较容易了。

楼主:
看了兄弟门的回贴  看来合适 我也上个 如何调整机床精度的视屏 不过个人拍摄水平不高 到时候 大家将就点看看 只做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是2050块钱   4轴承模具级的。变频器和主轴一起拿 连运费一起  BOSS 给的价格是2600  变频器质量不错  说明书也非常正规。

LZ给个联系,我正找相关的信息呢

网友:
转速一般用多少?

楼主:
转速 是根据你使用多大的刀具和切削什么材料来定的,所以我不好说绝对
我只用我自己的列子来说说
加工铝合金 吃刀0.3-0.5毫米 刀具直径3毫米4刃  主轴我开1.5W转 出来东西就很漂亮了。 如果使用6毫米刀具 通常也开在1.2-1.5W转左右 如果是转小孔  比如说那种1毫米 2毫米的孔  开个1W转左右出来的孔表面也很光滑的了。
实际使用中当然也会存在很大才差异,所以这个要靠自己的经验了。所以我也不好说到底多少合适多少不合适 关键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机械设备的实际情况还有加工零件的材料、硬度等等中和原因~~

楼主:
和谐社 会  你要BOSS的联系方式 QQ加我就可以了我QQ 12418767

网友:
楼主开头说到加工的小东西越来越要求表面的曲面漂亮了,兄弟想知道你都用它加工什么东东,能否给展示一下

楼主:
可以啊不过我做的东西比较哪个了点,无登大雅,你想看的话直接QQ联系我

网友:
陶瓷轴承....还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