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亚拓250的球头扣太紧怎么样去解决。。。谢谢~~~

楼主(2010-02-13):
谁能告诉我。。。亚拓250的球头扣太紧怎么样去解决。。。谢谢~~~

网友:
球头刀,伺候`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球头刀:loveliness:

网友:
没事,只要大差不差飞个一段时间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球头的两侧用钳子夹一下
或者喷点wd40在球头上飞2-3个起落
或者找个多的球头。。把球头表面弄不平滑(用钳子用力夹一夹)拧到250主轴或者横轴上,上电钻磨球头扣。。
当然,如果你有球头刀更好了。。。我是没找 ...

在球头的两侧用钳子夹一下~好用

网友A:
在球头的两侧用钳子夹一下,但你得掌握力度,否则就会太松了!

网友:
记得某位达人说过用牙膏(差一点的)扣上球头反复磨

网友:
电钻上 上个球头,磨球头扣,掌握磨的速度和时间,磨过度了,球头扣就太松了,上点牙膏会磨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