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

楼主(2010-02-13):
前辈们好 我的500ESP套装 在一般飞行模式下 悬停的时候一加油门 尾巴向右甩以下 这个是正常么? 油门中点已经80%
陀螺仪
敏感度到76了 再往上就抖尾了!! 请前辈门指教!!谢谢

楼主:
忘了说 我的控是DXS7

网友A:
油门急推吗 ? 正常的.

网友B:
转速不够?

网友C: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清楚,一起学习了:loveliness: 。

网友D:
转速不够,切3d就没事了。

网友E:
我的450sport也一样,陀螺仪感度调高点就可以甩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急加油门螺距马上就上去了,但是转速不是。所以是转速不够造成

网友F:
1,转速不够 2.桨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