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使用遇到了瓶颈 谁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10-02-13):
GY520 设置全部好了 飞机是450pro
摆臂方向检查也正确 手推飞机尾部
陀螺仪
也反应正常
但是起飞时摇臂并不第一时间回到中点 而是一直打在一个方向上
导致飞机一直打转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感度设置85% 80%

网友A:
陀螺仪设置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清楚哎。。。:loveliness:

网友C:
原帖由
BtFly
于 2010-2-13 20:42 发表
陀螺仪设置反向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D:
那么高档的陀螺仪 还有瓶颈???肯定是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