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线上的飞场

楼主(2010-02-13):
一河之隔的对面就是澳门,大年三十在这里爽飞,祝各位模友新年快乐!

网友:
呵呵,今天飞还炸了

网友:
只见人 不见机啊 ~~

楼主:
地上一架待飞,天上一架没在照片里面

楼主:
今天炸后复出的PRO飞起来噪音很大,像拖拉机的声音,回来检查未发现异常。只有尾管、主轴和尾桨是副厂的,请高手剖析。

网友:
随便看看,顺便顶一个.

网友:
噪音大,可能跟炸后电机齿与大齿盘的配合 有关系,有时候,调整好的齿轮间距更紧了,噪音就大了。还有可能是换了尾管后,还是没有调整好尾传动齿轮的间距,还有就是 尾轴不直。

网友:
对直机不了解~帮顶!

网友:
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此那个地方不叫国境边境线!

网友:
祝大家新年快樂,虎年吉祥如意!

网友:
同意9楼的看法

网友:
珠海的魔友呀,在湾仔旁边,一片开发地,过几天就该修房子啦,看现在房地产走势,烂尾可能很大,搞不好就成永久飞场了哦,
其实珠海不太适合飞航模,风大,也老爱下雨,夏天太阳暴晒,中大五院,赛车场都不让飞了,红山楼旁也交通不方便,南坪也难找好地方

网友:
咦~~~远处那白色建筑 不是横琴商务区的展示中心吗?

网友:
飞过澳门去算不算偷渡

楼主:
PRO 噪音大故障已排除。尾管定位孔的位置有偏差,造成尾传动轴没有安装到位!建议使用尾管前一定要先检查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