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夹头的问题

楼主(2010-02-13):
西马特x1的钻夹头精度已经很高了(打表3丝). 还有必要买铣夹头吗?请老师们解答.谢谢

网友:
没必要

小床子  精度要求不会太高的 钻夹头就可以了 铣夹头没那个必要  如果你长时间 高速(8000RM+) 你可以考虑下个 哈哈

网友:
要买的.不是精度的问题钻夹头铣的时候容易松掉.我也没试试过,只是听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西马X1小机  再装个铣夹头  再加个平口钳  还有工作距离吗?

楼主:
老师过年好?严重谢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B:
位什么要加个“严重 ” 哈哈  也祝你新年好

网友:
冒个泡,继续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什么要加个“严重 ” 哈哈  也祝你新年好
你好? 就是多一份敬意. 谢谢

网友:
钻夹头铣的时候容易松

网友(2011-01-17):
顶起,,,,,,,,,,,,,,,,,,,,,,,,,,,,,,,,,,,,,,,,,,,,,,,,,来........................................冒个泡

网友:
钻夹头铣的时候松掉把工件打坏看到过: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马特x1的钻夹头精度已经很高了(打表3丝). 还有必要买铣夹头吗?请老师们解答.谢谢


估计换了吧,我是用了一小段时间,还是上了个强力铣夹头,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