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款飞机模拟器最好????

楼主(2010-02-13):
1.我知道的飞机模拟器软件有G2/G3/G3.5/G4/G5/XTR/凤凰/FMS/Aerofly/VRC,请问哪款软件最好???还是各有优缺点???哪款最经济实惠???

2.它们都需要破解吗???能在多台电脑上使用吗???

感觉目前最好的带手柄的模拟器是(SIM XX 超级一体机模拟器),淘宝上不带邮费的最低价格是273元。

“E-SKY 模拟器 EK2-0905A (新款遥控器+加密狗+光盘)支持G4”,淘宝上不带邮费的最低价格是98元。

“8通道模拟器 飞行模拟器 支持RealFlight G3、G3.5 G4”,淘宝上不带邮费的最低价格是135元。

3.以上三款模拟器都支持3D特技飞行吗???可以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吗???大家推荐买那款???哪款性价比最高???怎样最省钱???

我是菜鸟,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A:
XTR 飞过感觉不行, 凤凰玩过觉得还行也不够真实,不过画面优美配置要求低。G4我电脑配置玩不了,感觉比凤凰和XTR 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R 飞过感觉不行, 凤凰玩过觉得还行也不够真实,不过画面优美配置要求低。G4我电脑配置玩不了,感觉比凤凰和XTR 真实~

非常感谢您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告诉我,请问你的电脑啥配置呀????现在玩的啥模型?多少钱呀????

楼主:
“symtxpss”在短消息里给我的答复为:

2G 内存,显卡 8400M G  128MB,玩G4很卡但是XTR和凤凰都很好
飞机 亚拓450 sport (2800元)+ 遥控器 Futaba 8FG (2680元)

网友:
飞XTR,,老是炸机

网友:
我一直用lama V4原装0404控和加密狗,玩模拟器。除了fms, G,Areofly直接插电脑上就能玩其他的都不认。目前玩G4.5感觉还好其他一般

网友:
另,电脑是dell笔记本,2.4双核,4G, GF8600mGT 256M ,效果全开 稍有点卡

网友:
6000+ GTX260+ DDR3 1333x4 我目前跑G4.5

网友:
我用凤凰。感觉还不错。最好的地方是可以体会多种不同的直升机而根本不需要去买真机(当然以后真飞当然还是要真机)。G4.5有点难度。可能更真实。但选择的飞机种类较少,且不方便。另外画面粗糙,场景太难看。看惯了凤凰再看G4眼睛受罪。Aeroflight感觉最好飞。如果模拟速度100%的话你都可以玩3D。但玩惯了凤凰后必须要把速度调整到140%才感觉和真机接近。不过100%的速度飞特技机是种享受。听着优美的音乐,让飞机随着音乐起舞真的太美了。

狗最好买支持多种软件的。至少G4和凤凰一定要支持。其他不支持也没有什么

网友:
260GTX+,1920×1200,所有特效全开也没有问题。有个好显卡玩凤凰才舒服。不过再好的显卡玩G4也不灵。G4把细节调整到最高仍旧飞场粗糙,且不支持抗锯齿,线条都是锯齿状的难受。原始的贴图纹理太差了。G4的美工应该请个好些的。

网友:
GTX295+I7 920超4.2GHZ+12GB DDR3 1333,跑G4.5 全效最高,打开post-processing:Depth of Field开关到最高,平均30FPS,如果关闭这个开关能保持60FPS

网友:
如果是30fps还不如不玩,完全失去了模拟器的价值

网友:
顶贴,选模拟器对新手很重要啊。

网友:
我用凤凰。

网友(2010-04-23):
我也在找模拟器。
感觉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吧,呵呵。
市面上应该都是破解的啦,正版的一个软件都要一百多美金呢,呵呵。

网友:
这里面好像只有XTR安装简单,画质也说得过去,G4画质最好,郁闷的是安装方法也太复杂了( ⊙ o ⊙ )啊!

网友:
我用凤凰还行哈。

网友(2012-10-15):
模拟器用 凤凰 或G4.5,大家遥控器用什么? SKY 706 行不?七通

网友B:
学习啦~想问一下哪些遥控既能玩多种模拟器,又能玩模型呢?我的futaba 6ex就只能玩凤凰,还很难设置。换控了。大家帮推荐下,谢谢~

网友C:
真控基本上都能用连接模拟器

网友D:
同样纠结中,也在选模拟器中。怕炸鸡,小心肝先后不了,老鸟们给点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