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问题 望高手解答 已经调了半个月了

楼主(2010-02-13):
我买的是飞越450V2的空机 起飞的时候锁尾锁的非常好 可是当油门加到50%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打转了 怎么调也锁不住尾 我是一点一点慢慢推油的 有人说是飞机本身有问题 没法调的 我想知道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什么办法调好 要是是飞机本身有问题 我就选择当场砸机!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网友B:
我也是飞越v2空机,两部都没问题,把你配置详细发出,大家会帮你分析。爱机别砸,呵呵

网友B:
估计是不是皮带太松,转速快,打滑

网友C:
原帖由
tomhtm
于 2010-2-13 23:46 发表
估计是不是皮带太松,转速快,打滑
很有可能

网友D:
不可能的~ 再烂的JJ都可以飞~ 只要调的好~ 我的也是V2~ 锁尾刚刚的~ 实在不行 找当地老鸟帮你调调~

网友E:
先检查一下尾桨的传动吧:抓住主旋翼,然后扳动尾桨,如果尾桨有比较大的转动,就要考虑是传动的问题。
然后是尾桨螺距的控制:抓住尾舵机的摇臂,拧尾桨,如果螺距有比较大的变化,就要考虑尾桨螺距问题。
这两个问题解决以后,基本上就是电子设备的问题了。

网友F:
多找几个朋友一起研究研究,不急不急~
玩飞机是享受,不是受罪

网友G:
皮带打滑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H:
没读懂楼主说的~~~起飞前是指50%油门一下吗?也就是说油门在50%之前飞机已经离地?
还是说50%油门之后才离地。
然后楼主所说的打转,是往一个方向高速自转?,还是缓慢自转?,或者是左右来回高速甩动?
楼主所说的打转,是在飞机离地前,还是准备离地时,还是离地后开始的?

网友I:
皮带打滑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谁教教我啊

网友J:
你装陀螺仪了吗,嘿嘿

网友K:
你查我的贴子,也许对你的帮助,我也是油门打在50%左右就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