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大炸后,飞机变得有些抖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02-14):
提示:

网友A:
旋悬头有问题,出现双桨了

网友B:
原帖由
hippee
于 2010-2-14 10:57 发表
旋悬头有问题,出现双桨了
正解,准确说应该是旋翼头跟主轴的结合部分。

网友C:
炸过好多次横轴及主轴也查看过似乎没有变形?有时变形眼睛看不出的,放玻璃上一滚就知道直不直了

网友D:
主轴横轴换过试试,有点点的弯是看不出来的,必须拿出来放在平面上看看才可以的

网友E:
检查o圈

网友F(2010-03-21):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