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ESP的问题

楼主(2010-02-14):
最近入了一架亚拓500ESP空机         请问需要搭配什么电机  电调  斜盘舵机和尾舵机呢
我有GP750    可以用在500上面吗    还有请推荐几款电池充电器   谢谢

网友:
我用AKE500电机,60A以上电调,斜盘舵机好的5245,便宜点的260,尾舵机9254,电池2200MAH---2600MAH

网友:
楼上中校正解!尾舵想省点的话,收个全新的DS520,180-200元左右,配GP750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新手的话,电调原装的比较好,缓启动比较安全,斜盘用DS510,尾舵就DS620或ds650,电机如果用A123就选傲翔的,锂聚就用5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