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2K4换主轴箱齿轮的步骤

楼主(2010-02-14):
主轴箱的两个齿轮都坏了,新齿轮到货,新手请教,微少走弯路,各位老大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多少米进的,我也考虑该进个了。

楼主:
真牛的,3300,陆陆续续买了些别的,花了小50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牛的,3300,陆陆续续买了些别的,花了小5000了。

我说的是新齿轮多少米进的,我也想搞一套全钢的齿轮。

楼主:
不是全钢齿轮。也在找呢。还没找到。

网友:
先拆控制面盖

拆掉后盖板的内六角螺丝

打开就可以看到皮带轮了,我这是改过的,原装应该是同步轮

下面两个是电机的螺母,上面是主轴箱的螺母(外面两颗,电机顶上有两颗)

拆锁进螺丝,取出主轴带动齿轮和前面的顶套(感觉是塑料的)

拆掉轴承盖的螺丝(前3后3),翻起来你就可以看到主轴齿了,敲出来要温柔些,不然哭都来不及

 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A:
以前总在坛子里看到挂轮坏,难道那个蓝色的大方铁块里面也有齿轮?也会坏掉?

网友(2010-06-04):
回复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总在坛子里看到挂轮坏,难道那个蓝色的大方铁块里面也有齿轮?也会坏掉?

网友B:
让你们买2K4,现在知道麻烦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你们买2K4,现在知道麻烦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