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600二合一问题

楼主(2010-02-14):
之所以说是二合一的问题,其实也不确定是不是二合一的问题,我用的接收电是3S电直里电,飞坏了一S后,余下的2S来做的接收电,有时接上二合一后,会显示没电,只有一红灯和橙灯亮,但同一块电,同一个时间,可能多开几次机后电量显示又正常了,我自己一直找不到原因,当显示有电时,飞起来又没问题,不知是不是
电池
本身的问题,
反正就是同一块电同一时间时好时坏的

网友A:
换个专门的接收电试试

网友B:
电池有问题。

网友C:
没用过2合一,只用过亚托6a bec 及好盈的8a bec 那个小型开关,令人有点不放心,我把那个开关去掉,换个大的开关串在电源与bec之间,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