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朗KDS 450S/450C/450SV套机(RTF版)大家推荐买哪个????

楼主(2010-02-14):
请问固朗KDS 450S/450C/450SV套机(RTF版)大家推荐买哪个????

香港固朗KDS 450S/450C/450SV套机(RTF版)官方的报价分别是2000元,2600元,2650元。

450S塑料件比较多,但是配件便宜很多。机身是铝合金的较重。前面3个舵机都是倾斜安装。无刷马达是KV:3200,2200毫安时的锂电池放电倍率:15C,不带铝箱。

450C基本是全金属的,但是配件较贵。机身是玻璃纤维的较轻。前面3个舵机都是水平安装。无刷马达是KV:3500,2200毫安时的锂电池放电倍率:20C,赠送外场大铝箱一个。

450SV基本是全金属的,但是配件较贵。机身是碳纤维的最轻。前面3个舵机都是倾斜安装。无刷马达是KV:3500,2200毫安时的锂电池放电倍率:20C,赠送外场大铝箱一个。

以上这3款固朗的电动直升机套机,还有别的区别吗????

450S主旋翼头基本是塑料的会影响控制精度和寿命吗????

我虽然是新手,但是看了不少理论、结构、原理和调试等等的文章,自认为动手能力还可以,模拟器中没练熟的动作绝对不在真机上试验,怕炸机,炸不起(就当自己是在开真飞机,一出事,小命就没了)。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有可能炸机。

大家推荐买那款????或者别的牌子也行????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
买飞越吧

网友A:
GL的设计太怪异,特别是SV,机身强度不够,有些件不通用,新手降落容易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的设计太怪异,特别是SV,机身强度不够,有些件不通用,新手降落容易炸机

因为固朗KDS 450S/450SV机身不带底板,所以机身强度不够不耐摔(正常使用没问题)。而且尾管较低,新手降落容易损坏尾桨及尾波箱。

固朗KDS 450C机身带底板,耐摔些。而且尾管较高,新手降落不容易损坏尾桨及尾波箱。

所以,如果在这3种机型里面选择一个,我推荐大家买固朗KDS 450C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也准备入手固朗450,在SV和C中犹豫 。

网友:
我也建议买固朗KDS 450C

网友(2010-03-18):
飞机

KDS 450C 配DSX7    那位玩过?

网友:
Kds450c1800元带平衡仪套机可以买到。但是我没要。恶心那控

网友:
那里能买到,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2010-08-02):
引用 楼主:

因为固朗KDS 450S/450SV机身不带底板,所以机身强度不够不耐摔(正常使用没问题)。而且尾管较低,新手降落容易损坏尾桨及尾波箱。

固朗KDS 450C机身带底板,耐摔些。而且尾管较高,新手降落不容易损坏尾桨及尾 ...

推荐450C
500MM掉下来就擦咯点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Q我
QQ1018652839
这边发链接应该要给封号吧

网友:
1800带平衡义,那里有卖啊。麻烦PM下谢谢

网友:
最新款450C带平衡仪套机1800是不克可能的
官方价格2550RMB

网友(2010-09-17):
1800元,那里能买到?我要

网友:
450C现在都有卖1800RMB的了

嗯嗯
那真是太便宜了
QQ1018652839

网友(2012-07-24):
我的就是450c····舵机太恶心了,其他的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