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电池对温度如此敏感

楼主(2010-02-14):
23度左右的时候,还能飞6分钟,仅仅降温到15度,就只能4分半。
温度对聚合物锂电的性能影响太大了。

网友A:
电池基本都对温度敏感~~ 温度低~ 活性差很多~

网友B:
是的. 温度对电池影晌很大!

楼主:
不知道在北方0度以下,电池性能怎么样,模友都是怎么玩的

网友C:
我是山西太原的
年前白天零度以上,可能就5度,2S飞EP200能飞7分钟,后来几天冷了零度以下,电池充满电,上机通电,还没有一分钟就报警电量低,基本不能飞。温度对电池影响太大。

网友D:
对电池做好保温措施就可以,

网友E:
把电池放**那里,要飞的时候就拿出来。

网友E:
把电池放小 弟弟那里,要飞的时候就拿出来。

楼主:
电池爆炸,就惨了

网友F:
天气冷我一般我是用车里的空调吹一会,让电池的温度上去这样可以,提高电池活性!

网友G:
看到有老美冬天把电池放在保温饭盒里,里面再放一个类似暖婆子的东西保温。

网友H:
温度对电池当然有影响,并且比较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