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0-02-14):
FUTABA
6EXHP 我想问两个问题。
1:几架电直能只用一个控么?
2:这个控能用于遥控车上么?
小弟先祝大侠们新春吉祥,哈。

网友A:
1、可以,多配几个接收机!
2、也可以,通道调整下!
新年快乐,入魔成功~

网友B:
楼上回答好精辟啊!呵呵~

网友C:
FUTABA 6EXHP上有6个模型设置可以控制6个模型 你买几个接受机就可以了!!!!!!

网友D:
1、FUTABA 6EXHP能记忆6架飞机的数据,一个接收机就行了,
2、可以玩车,只要在“SWSH”功能界面里选择“1-S”模式。

网友E:
完全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下,如果买接收机的话,买一些便宜点的一百多的不是FUTABA的接收机能行么?FUTABA的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