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s A123为什么始终不平衡!

楼主(2010-02-14):
我买2组新的绿皮A级3s123每次6分钟航线飞下来总是2.70 3.25 3.25的样子,为什么老是有一个电压低很多?已经上100个起落了,还是这样。我是用空调铜管剪的铜皮做的连接片,不知是不是太宽,一点搞不明白。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情况,把那节低电压的电池拆下来吧,这样对电池组些。

网友:
那说明电压低的那节电池比另外两节电池老化了。或者充电时,那节电池充不满。只会是这两个方面。

网友:
把那个2.7的换个好的,容量已经不足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电显的第一节显示都不准。

网友:
很简单,你买来的就是旧电池,特征曲线就不一样,怎么可能平衡的了?

网友:
充好后用几次,或者悬停使用几次,循环几十次以后才会逐渐平衡。
平时如果充电时如有一节已经充到3.7v,其他几节电压还没到就总是不能停止充电,
这时可以先停止充电放一会,充电器会自动平衡,等电压接近了再重新充电,就能
比较容易地冲到平衡。

网友:
很正常,LZ直接拿电芯组的电池,没有经过电芯匹配。所以容量不一样,这种情况最低的一节会反复过放受损,看样子已经损失不少容量了。

网友A:
看起来LZ又是个被忽悠的受害者!淘宝上卖的所谓的绿皮新电池,是工厂里流出的B货也就是残次品的A123电池,没有仪器分拣的话,那买这电池就是要靠运气了!你可以再论坛里搜索一下,有篇文章说的很明白了!这号称A货的绿皮A123还没有09年初那10元一节的拆机洋垃圾好!

网友:
现在的A123已经没有09年初的质量好了!我建议LZ用锂聚电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LZ又是个被忽悠的受害者!淘宝上卖的所谓的绿皮新电池,是工厂里流出的B货也就是残次品的A123电池,没有仪器分拣的话,那买这电池就是要靠运气了!你可以再论坛里搜索一下,有篇文章说的很明白了!这号称A货的 ...
说得对,把我想讲的话都给说出来了。08年09年的二手电池的确是好货,我没有什么尖端仪器,就靠一个跟了我半辈子的万能表+责任心。帮全国各地(除西-藏,台湾)的模友组装过3S与6S过百组A123电池。留给自己10组,其他的电池都分发出去。没有听到不良的反映,只有听到不断有追加要电池的要求。09年夏,我发现能挑上手的电池越来越小。我也把这情况转告要电池的模友,也停止帮模友组装电池。

网友:
 终于知道老知青停止帮模友组装电池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对,把我想讲的话都给说出来了。08年09年的二手电池的确是好货,我没有什么尖端仪器,就靠一个跟了我半辈子的万能表+责任心。帮全国各地(除西-藏,台湾)的模友组装过3S与6S过百组A123电池。留给自己10组,其他 ...

 有责任心!!!

网友:
应该是二手电池搞的

网友:
“全新绿皮A123”??  给你个图片参考下。

楼主:
我上飞客的当了,才100多个起落,现在只能飞4分钟,说什么A123耐操,还不如锂电!

网友:
将2.7V 的 单充 充到 3.25V再平衡充 试一下

网友:
相信“老知青”的话没错的!现在A123就是个要性价比没性价比,要售后没售后,还死重的电池了!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烙铁焊接的吧,烙铁焊电池不知是怎么流行出来的,没漏液已经不错了。
看看这篇文章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C:
我的是4S 还一样不平衡..... 有两节能差1V多 不够感觉倒不是很大 我买的不是飞客的~ 现在悬停7分多吧~ 不过还可以~ 看重的就是它的 不怕过放~~ 可以随意的飞 不想锂电那么提心吊胆... 外场 5组+A6+铅酸电瓶 爽飞一天~~

网友A:
差1V的电压,那电池离报废就不远了!我知道大家感觉锂聚电池容易大肚子,其实这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把电调的安全电压调到3.7V,那里电池就不会过放,不会大肚子!

网友D:
楼主飞5分钟试试?

网友E:
其实。老头国外完全可以去买A品的拆机电池。。毕竟A123这个牌子货A品出口为主要的。。流到淘宝绝大多数是B级。或二手垃圾。

网友F(2010-11-28):
换个充电器吧,我的A123也这样,换个好的充电器就OK

网友G:
是那节电池和另外两节电池不匹配
所以造成你现在的情况,那节电池都没有电了,不具备大电流放电能力时,另外两节还可以继续放电,所以就造成了,3S锂电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