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接收要用几通才够?

楼主(2010-02-14):
用一个ASSAN2.4G 七通的接收机,没有电源通道.就七个插孔是不是不够?
三个斜盘舵机,用了三个通道.一个陀螺两个通道.一个定速器两个通道.共七个通道了.还有电源没地方插了

网友:
电源可以在任意通道用Y线接入,不过7通道确实有点勉强。

网友:
定速哪里要两个通道哦???

网友:
FUTABA就6通,JR就要7通,和普通450是一样的,我就是用77S来飞600的

网友A:
装定速7通,不装6通~

如果没有专门的BATT电源通道,再加一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定速7通,不装6通~

如果没有专门的BATT电源通道,再加一通道~

晕~~~~现在的控各通道都可以受电的,用Y线随便加电到任何一个通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现在的控各通道都可以受电的,用Y线随便加电到任何一个通道就行了。

用Y线不专业嘛~~
而且增加线长和损耗~~油值差不多都好几个A的工作电流,YT的舵机更大,电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