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与DX6I

楼主(2010-02-14):
最近想入手个控,手头的钱够买个DX6余下的还能整些450的电装。。。但发现坛子里最近说DSX7的也挺多的。。。
想了解下DSX7比DX6I要好多少?多了那些功能?另外DX6i是用4节5号电的。。好奇怪呃。。。

网友:
DX6I飞450足够了,5点曲线,图形显示
如果以后想玩自动平衡装置,那就买7通道的

网友:
我用的DX6i

网友:
预算多了DSX7 不想多掏了就DX6I~  2个功能都差不多~  就是7比6多个通道~ 性价比也好一点~ 如果不建议的话 收个二手的DSX7 才900多最多也就1000 ~

楼主:
很少看到有人出哈。。呵呵。。。

网友A:
dsx7只比6贵一点点,大概3.4百的样子?还带个7通道接收器
不过,有所的必有所失
同样的飞行条件下,6比7的距离要远不少。6的发射功率比dsx7大一倍。
与6同样发射功率的dx7,价格就要2千多了。贵有贵的道理,不然dx7谁还会去买。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x7只比6贵一点点,大概3.4百的样子?还带个7通道接收器
不过,有所的必有所失
同样的飞行条件下,6比7的距离要远不少。6的发射功率比dsx7大一倍。
与6同样发射功率的dx7,价格就要2千多了。贵有贵的道理,不然d ...

那我飞直机不需要太远的距离吧。。但DSX7距离有多少?偶尔也飞下固定翼的额。。。

网友:
本人用DXI快一年,感觉还行。

楼主:
感觉还是先搞个DX6I吧。。功能上都够用。。。能收到合适的二手是最好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