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用什么电池好,而且性价比高

楼主(2010-02-14):
说说你们都用的什么宝贝
电池

网友A:
我用的电池是没有牌子的!要什么规格人家帮我订做!还可以终身质保哦!

网友:
新手建议用一般的就行,练个悬停航线什么的,炸了损失也不会太大,花牌菠萝都不错,技术好了直接上暴力的!~

网友B:
3S A123

网友C:
新手总得过放几块锂聚交交学费才行,上A123最适合。

网友A:
现在的A123性价比不高啊!一节要20多元,你组个3S 2200毫安的也要70多,我们说的A123一般都是拆机货,内阻会有很大差异!没有分拣过的话,电池的充电的平衡性会不好!而且A123电池要比锂电池要重,电直要用A123要调一下重心不然死的会很惨!LZ是新手还是用锂聚电池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