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XTR模拟器的狗能玩凤凰吗

楼主(2010-02-14):
我打开凤凰
模拟器
就出现SimShaderEffect-creation failed;lighting-low.fx=e-fail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不能~

网友B:
试过,不行

网友C:
听说需要个什么东西才行

网友D:
我试过也是不行

网友E(2010-04-14):
xtr
的狗,能玩到什么版?G3?

网友F:
xtr狗,只能玩XTR,其它都不能用
除非是多合一的

网友G:
玩破解的AeroFLY和G4.5是可以的

网友F:
能玩其它的肯定是多合一的(xtr+FMS或 xtr+FMS+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