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我用的是jr dsx7 如何在XTR中设置3d模式 谢谢

楼主(2010-02-15):
请问下 我用的是jr dsx7 如何在XTR中设置3d模式 谢谢

网友A:
控中不需特别设置,但舵量必须在100%左右。校准时把摇杆(特别是油门摇杆)置中。这样就可以飞3D了。
另外,模型的参数设置和你的真机一致,基本上飞的感觉和真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