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朗原装 KDS 9g 舵机是数码舵机还是模拟舵机????

楼主(2010-02-15):
请问固朗原装 KDS 9g 舵机是数码舵机还是模拟舵机????(零件编号:2004-2)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晓得唉。。。:loveliness: 等高人吧 。

网友:
是模拟的.....

网友:
正解:模拟

网友A:
22块能买数码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块能买数码舵机吗

说的很对,我想也是。。。。

网友B:
可以用陀螺仪DS模式检测下,如果能很好兼容就是数码的,数码舵机一个很大特征就是驱动频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陀螺仪DS模式检测下,如果能很好兼容就是数码的,数码舵机一个很大特征就是驱动频率比较高

万一是模拟舵机,陀螺仪DS开关打开,不就把模拟舵机和陀螺仪烧了吗????(陀螺仪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2010-07-11):
我25买的KDS舵机。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