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载人的真机直升机是如何操控的????

楼主(2010-02-15):
1.请问可以载人的真机直升机是如何操控的????不会想遥控直升机一样有两个摇杆吧!!!!

2.可以载人的真机直升机可以倒飞吗????

3.可以载人的真机直升机主旋翼与一般的油动3D遥控直升机有区别吗????

4.可以载人的真机直升机除了发动机,其它的地方与一般的油动3D遥控直升机还有啥区别????

希望大家能发点图片加以说明。。。。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呵呵,我自己也找到几段视频,跟大家说的一样。。。。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QMq7XOlRFE/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5MTI2O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5MzcyNTI=.html

网友:
好像有两个杆的~  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左边~  可以倒飞的~  真机是没有副翼的~   论坛里有人发过视频的 你送下看看 里面有个真机的3D的 太牛了~~

网友:
好象是一个杆  控制前后左右  还有个脚踏的控制方向  一个类似手刹的东西控制螺距

网友:
真机和模型是一个原理!但操作的方式不可能一样的!
倒飞!一般的真机时不可以的!因为只有正螺距!好想英国的山猫直机可以倒飞!

网友:
两个摇杆是正副驾驶用的。两者是联动的。

摇杆控制俯仰和左右侧倾。脚下的舵控制原地旋转。油门和螺距类似于汽车的手刹或者普通客机的节流阀放在头顶或者两个驾驶中间的仪表盘下。一般升降不用油门,主要靠螺距。

这种控制的摇杆和美国手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右手控制。只是左手的尾舵变成了脚踏板。

网友:
1、真机右手主操纵杆相当于美国手遥控器的右杆,控制直升机前后和左右飞;左手控制螺旋桨总距(螺距)并通过飞机内部的混控系统控制油门,相当于遥控器油门杆;脚蹬踏板操纵尾桨控制左右旋转,相当于遥控器方向舵。
2、真的直升机基本都是不能倒飞的,只有极少数经过特殊设计或者改装的可以,普通的直升机甚至连筋斗都飞不了。一些尾桨设计成斜向安装的直升机可以做斜筋斗,都是设计制造的时候尾桨朝哪边斜就只能做相应方向的斜筋斗。这些是上个月一个陆航团团长告诉我的。
3、真的直升机和油动3D遥控直升机的主旋翼是不一样的,遥控3D机的螺旋桨可以有很大的负螺距,而真机能够达到的负螺距非常小主要是用于熄火降落的时候,真机的主轴有的还装有刹车,以便在熄火降落的时候控制螺旋桨转速不会超过设计最大转速防止离心力过大造成主旋翼破坏。真机与遥控3D机主旋翼负螺距的不同就决定了真机不能完成第二个问题所提到的飞行动作。
4、更细节的我就不知道了,团长只跟我说到这么多

网友:
直升机要能倒飞驾驶员还能受得了啊,又不是固定翼

网友:
想当年在国外学习飞机修护工程时修过Bell47与Bell202直升机,然后也试车起动过直升机。学校规定在起动直升机发动机前需要将脚架捆绑在地上的固定环上,经过导师检查后才能开启钥匙开关起动。

直升机控制基本上跟6楼说的差不多。

Bell47操控有三部分:
1、双脚踏板控制尾旋翼,机头方向
2、操纵杆控制十字盘,前后左右
3、座位左边的手拉杆(像轿车的手刹车)控制螺距,可以旋转手把控制油门(像摩托车的油门)

图片里头是Bell 222。基本操控都一样。

网友:
不考虑学习真机的电子设备的话,实际上真机飞起来比模型要简单,关键点是你要做到绝对不炸!

网友:
手拉杆要来升降的,操纵杆要来前后和侧飞的,脚踏板是控制尾翼

网友:
还有一个区别,真机操控都是用液压的,不是电动的,主旋翼没有希拉小翼结构,一般都工作在类似航模的“3D模式”。
左手的手拉杆国内一般叫总距杆吧。

楼主:
顶一下,让更多的人了解!!!!

毕竟,玩航模不纯粹为了玩,在玩中也能学到点知识。。。。

网友:
还有一点,真机始终都像模型机的对尾控制,相对来说比模型好掌握,没有那么多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