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兄弟用氩弧焊焊接电线的?

楼主(2010-02-15):
提示:

网友A:
太夸张了吧!!还上氩弧焊!
一般住宅布线不怎么接的,都是整根的线穿进线管。线对线接头都在接线盒内,你就用你那图里头接线盒内连接就很好了。绝缘胶布认真包好完事。
你觉得现有的施工规范都不好吗?那可是经验的总结。
线焊了,不仅当时操作不便,日后修改也很麻烦,那才真叫没效率,不专业呢。

网友A:
另外感觉那些接线方法,多数是给大截面,配电箱或者下线杆的电力线准备的。考虑连接的可行性和机械强度。实际上不太粗的单芯电线就是拧吧拧吧就行啦。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清楚呢。

网友C:
用铜钎焊吧,大的电机引线都用铜钎焊的。

网友D:
多此一举

网友E:
真是有点钻牛角尖的精神啊!!,还要100%的完美?那就银焊吧!!

网友F:
原帖由
caodick
于 2010-2-15 11:09 发表
不过我觉的人应该有点钻牛角尖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在现有条件下把一件事做的100%的完美呢?
楼主看你的回應知你心里已经有答 案,又何必要问

网友G:
铰接后60W电烙铁搪锡就足够了。焊锡还可以填补铰接过程中铜芯表面的裂纹,搞过后基本上万寿无疆。

网友H:
铰接用胶布包,用电炉的话,接头容易发热氧化,时间长了就接触不良跳火花,我用电炉好多年了,深有体会

网友:
直流氩弧焊不能焊铜......要交流方波的才行........
LZ你布个线还想上焊机。....古今第1人........高手呀...以后电工都要向你学了。 .....

网友I:
没式过,一般最多也就锡焊吧

网友J:
我认为锡焊就完全够了

网友J:
有那种用电瓶的烙铁

网友K:
不管是铰接还是压接或焊接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接后的绝缘处理。在一般情况下预埋线是不允许做接头的。接头要引入接线合(开关合)内。

网友L:
专业电工就应该照图中那样干

网友M: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兄弟,
可以用氩弧焊,准确的讲是钨极气体保护焊,并正接法焊接;
有火焊(及气焊、氧气乙炔焊)的朋友,该法也很方便;
最简单就是“电烙铁”。

网友N:
吃饱饭撑的,楼主,我建议你穿的衣服直接浇铸吧!!就你钱多??人家工厂5KW的电动机也就随便绕绕接着,也没有看见怎么样!何况正规的接呢!那问你,你准备光接线?不考虑每个接头用光敏胶固化??是不是墙上的插座也不用?电视机、微波率的插头都剪掉,然后直接和墙里的线焊死再用光敏胶固化保护?

网友O:
这想法。太安全了。
│们│便│顶│,│就│本│文│于│分│比│这│回│无│来│自│
│这│挣│上│帮│复│里│字│是│数│我│样│贴│数│,│打│
│帮│点│来│楼│制│,│保│我│都│注│很│。│,│我│进│
│臭│分│,│主│粘│每│存│就│比│册│傻│后│基│一│入│
│小│气│还│把│贴│看│在│把│我│晚│,│来│本│直│社│
│子│死│能│贴│一│一│记│这│多│的│很│发│上│看│区│
│。│他│顺│子│次│贴│事│段│,│人│多│现│不│贴│以│

网友P:
找台220伏初级,20伏左右次极,电流越大越好的变压器,再准备一根1#电池剥出来的碳精棒,把要接的线头剥皮捆在一起进行熔结,熟练以后每个接头都是一个圆圆的铜球...

网友Q:
用电阻焊。

网友R:
直流TIG就拉倒吧 焊接不了铜铝 大功率电烙铁算了。

网友M:
兄弟,别太折腾了

网友S:
没有必要这么做,焊接的费用远大于买线的钱。家庭中用线极限就8—10mm的多芯线,上氩电弧不合适吧,布线时埋墙和下地的在经济许可是时,最好不要有接头。有接头就有缺 陷,以后容易在接头处出毛病的。

网友T:
我家里装修时把线绞接好后用大功率电烙铁锡焊,当时想的很简单,就是焊不牢也可以保护铜线不氧化,现在十年了,只换过一只插排,所以楼主的行为也无可厚非,只是不要光依靠亚弧焊,最好和绞接同时进行,以防万一。

网友U:
哇塞,太夸张了,大材小用

网友:
冒个泡,继续潜水

网友:
长见识了!

家里的预埋线,没有想那么多,直接铰接,电工胶布包裹。10年了。不知道以后的结果。
学习了!

网友:
焊是可以焊,但铜导热非常快,而且焊接要求功率要大一些,就是为了克服导热快的原因,接头可以焊,但是外面的塑料皮会烧坏很长一节,这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反而会得不偿失,

网友(2010-08-30):
LZ应该把精力花在线路布置接头的绝缘、冗余和超前设置方面(可持续发展:)。比如说留有足够的线路和容量上、留有今后再穿线(例如可能会上光纤,气管,液管等)的方便上,以及设置接线接口中心点上。

网友:
10#  回复很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其实有点多余!你家里的所有的电器加起来功率最多也就15个千瓦,而且你家里所有电器同时全开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你家里的日常使用的最大功率也就是5个千瓦这样子,电流也就25安培,就这个功率我还是给你估计大了 ...

这是:实操+理论+经验。以后会用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铰接后60W电烙铁搪锡就足够了。焊锡还可以填补铰接过程中铜芯表面的裂纹,搞过后基本上万寿无疆。

按照电气施工之规范,楼上这位朋友说的是正道。
一般施工不作搪锡处理,铰接后用 PVC 胶布包裹就行,无需这么夸张。

网友:
我感觉楼主有点钻牛角尖了。。。。。。。
家庭装修,不用绞线的。。。。。如果电线不够,就不要铰接,另外再取一整根电线,还用铰接吗?
电线的2头一般都是要接开关、插座、灯具什么的,连接方式在插座、开关、灯具上都是螺丝压紧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插座开关灯具质量可以,螺丝压接是没有问题的。
。。。。。
现在一般的家庭装修,是从总开关处用电线分到各个房间的插座、开关,这样便于控制和维护,缺点就是浪费很多电线。
如果楼主需要从借鉴电线的角度出发的话,那就需要很多的铰接点了,就需要考虑如何接线了。
我觉得电线铰接后,焊锡就够了,再用胶布包上,不会氧化的腐蚀什么的。注意一点:不要用那种酸性的焊锡膏。用松香做助焊剂吧!
楼主不要心疼钞票,还是多用电线吧。。。。。

网友:
我也正在装修房子的,我的布线设计是这样子的:
1、每个空调单独各一路电,共3个空调插座,就是3路线。
2、每个房间的插座各一路电,共5个房间,就是5路。
3、每个房间的灯具开关各一路电,共5个房间,就5路
4、阳台、厨房各一路电,共2路。
这样的话,加起来是15路电了。准备用10个空气开关,把15路电根据负荷情况,分配到10个空气开关上。
根本不会出现楼主的电线铰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其实有点多余!你家里的所有的电器加起来功率最多也就15个千瓦,而且你家里所有电器同时全开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你家里的日常使用的最大功率也就是5个千瓦这样子,电流也就25安培,就这个功率我还是给你估计大了 ...

这位兄弟专业 。

网友:
楼主的考虑是一种创新,大家不要打击,可以讨论,不过我认为焊接不是最好的办法,应当是安装方便,可靠,当然维修也要方便.所以用螺丝压接是比较可靠和方便 的,最多做个线鼻子,线管中间是不能用接头的,所有的接头都要放接线盒里.

网友:
空间允许可以考虑接线端子压接,如果只是对接或会鸡爪可以用合适的铜管用压接钳子压接,要综合负载电流,铺设方式,环境温度,布线长度等因素合理选择适当的方式,亚弧焊是气体保护焊焊电线成本太高了点,就算用点焊的方式,温度也太高,线的护皮会老化的。建议多看看有关的施工要求。

网友:
氩弧焊可以焊铜件,你说的是电阻碰焊机,原理有点像点焊机

网友(2011-05-15):
可以理解楼主这种精神。不过个人感觉家里布线,铜线铰接后再上大功率烙铁锡焊一下,做好绝缘,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铰接后60W电烙铁搪锡就足够了。焊锡还可以填补铰接过程中铜芯表面的裂纹,搞过后基本上万寿无疆。

呵呵,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不同意10楼的说法,比如我家冬天三个空调(两个挂壁一个柜式)同时开,差不多有10KW,一个即热热水器10KW,浴霸2KW,3台电脑、一个冰箱,再加上其他用电设备共2KW,绝对超过15KW了。
而且,更严重的是现在供电电压普遍较高,我们这儿经常是240v供电,电压升高,电流也上升,所以,留有余量还是有必要的。
另外每路线分开不能说就是水电工忽悠人的说法,毕竟这样方便多了,一路有故障可以单独断开,检查起来也方便。
楼主的想法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前面有人说过了,焊接时的高温很容易破坏绝缘层,反而带来不可靠的因素,另外我认为锡焊也不可取,锡的导电率还不如铜,反而增加接触电阻。

网友:
楼主试验成功了吗?有经验一定交流交流。我搞演出灯光的。。经常流动演出。。插头。经常被工人暴力拉断。。试验过氩弧焊。。技术太差。未遂。还有楼上朋友提到的伤线皮子的问题。。现在只有用压线鼻子。压力钳。然后涮锡。可是压线的螺丝还是会松动。。试过螺丝胶。根本不管用。

网友W:
在南京安怀村一个dao dan检修中心做前期电工线路铺设。要求是浸锡处理接头。方法是在一个铁瓢里放上若干锡。在微型火焰喷枪上烤铁瓢下部融化锡。然后把接头浸在锡水里再拿出OK。

网友:
引用 网友W:
在南京安怀村一个dao dan检修中心做前期电工线路铺设。要求是浸锡处理接头。方法是在一个铁瓢里放上若干锡。在微型火焰喷枪上烤铁瓢下部融化锡。然后把接头浸在锡水里再拿出OK。

这个就是用锡焊哦,不过不用烙铁,用钎焊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