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马达 6035的螺旋桨 8。4V的电池。飞好小子好象马力不够。

楼主(2010-02-15):
(无正文)

网友:
起码要2208或者2212吧,kv上2000+

楼主:
2217啊可以?????????????????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A:
别逗了,200多克的飞机上2217?报下你的好小子起飞重量多少,电机的KV值又是多少?不过看电池估计是镍氢的吧。为了减轻重量,最好是上锂电。如果是正常重量的好小子,2204电机配6寸桨应该是可以带起来的。

楼主:
是8。4的里电池

网友:
哦,那应该是2S的锂电,充满电压8.4V。这样的话,电机的KV值是多少?低于1800的话,拉力确实可能会不够。

网友:
我用雷鸟的镍电,充满12v的,700mah.都不用配重,爽飞,一块电飞飞滑滑可以20分钟以上,飞到累.c20电机用5*3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逗了,200多克的飞机上2217?报下你的好小子起飞重量多少,电机的KV值又是多少?不过看电池估计是镍氢的吧。为了减轻重量,最好是上锂电。如果是正常重量的好小子,2204电机配6寸桨应该是可以带起来的。

好小子起飞重量不止200g吧?差不多400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