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小子转弯就严重掉高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2-15):
(无正文)

网友A:
转弯的时候要轻带升降舵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不清楚,等高手 。

网友C:
不掉就新鲜了

网友D:
转弯的时候都回掉高度的

网友E:
掉高度正常的,转弯时加大油门,给点高度。
也可能是舵角量太大了,换到小点舵角位看看。

网友F:
带上反的是这样.本身这就是个慢速休闲机,所以打舵要柔和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