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CDR-5000的所用方法

楼主(2010-02-15):
小弟弄了一台Futaba CDR-5000,已经配好了锂电平衡模块,但是小弟英文不好看不懂说明书不会用这玩样,那位大哥可以指点下,小弟万分感谢

Futaba CDR-5000

Futaba CDR-5000

韩国锂电平衡模块

韩国锂电平衡模块

网友A:
副他爸的充电器.. 第一次见~~  孤陋寡闻了~ 不知道性能怎样啊~

网友B:
设好截止电压…调节好电流peak设为0然后按一个键就可以了…这里见到CDR难得…谁想到玩飞机也得用这么高级的充电器

网友:
高档货啊 不知道LZ是多少米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他爸的充电器.. 第一次见~~  孤陋寡闻了~ 不知道性能怎样啊~

好像几千米呢

网友:
高级归高级.懂得设定才能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好截止电压…调节好电流peak设为0然后按一个键就可以了…这里见到CDR难得…谁想到玩飞机也得用这么高级的充电器
大哥您QQ多少教教我麻烦你了

楼主:
充电器是鬼子的,平衡模块是棒子的,全套还配备了一个电池夹,一个温度感应电源,一起4000多,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买一个玩,不过英文不好的最好别买,麻烦

网友:
說實話..其實這充電機根本不支持鋰電的.

网友:
 不支持锂电?悲剧了。。。。。。。。

网友C:
我不太明白,能花4000多为什么不去买德国的SCHULZE充电器,这个可是顶级的了!

网友:
开玩笑吧..不能冲锂电......

楼主:
算了,别提了我现在看到这玩样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明白,能花4000多为什么不去买德国的SCHULZE充电器,这个可是顶级的了!

知道这款充电器价格顶级。兄弟可知道性能好在哪里?看功率可对不起这个价格

网友:
SCHULZE充电器的性价比确实不高,但是国外很多飞手都用它,至于好在哪里最新的没有用过无法比较。它的新一代的充电器有好几个规格,可以上官网去看看。另外SCHULZE的无刷电调也是模型界里的先行者和顶级产品,RCGROUP里有一篇电直知识的文章中推荐的电调,连凤凰都不推荐(要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