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美国手、日本手????还有别的手吗????

楼主(2010-02-15):
请问什么叫美国手、日本手????还有别的手吗????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
遥控器 有2个摇杆,每个摇杆控制2个通道的动作(暂不考虑混控)

日本手(MODE1):右手杆---副翼&油门,左手杆---方向舵&升降舵

美国手(MODE2):右手杆---副翼&升降舵,左手杆---方向舵&油门

网友:
是指2个操纵杆所控制的舵面分配。国际航联规定了4种模式。mode1和mode2就是俗称的日本手和美国手。具体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还有就是中 国手,又称反美国手 右手:油门&方向, 左手:副翼&升降

网友:
 我是被迫用日本手的........买的第一个控就是右手油门,开始还不习惯,现在手上所有控都是右手油门

网友:
左右开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中 国手,又称反美国手 右手:油门&方向, 左手:副翼&升降

哈哈,这就是传说中的中 国手啊!

网友:
用中 国手的人很少~~~  不过蛮实用的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中 国手比较有意思

网友:
个人认为左撇子适合中 国手

网友:
个人认为要看自己的习惯!我原来用日本手,但飞直机很别扭,就改成美国手了!

网友:
玩直机大部分应该是美国手

网友:
强烈推荐中 国手。很不错的,用了的都知道。:loveliness:

网友(2010-05-28):
哥们,你很厉害,我搜索你名字学到了很多基础知识

网友(2010-09-17):
我是中 国手

网友:
飞固定翼用什么手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