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百得电磨烧了

楼主(2010-02-15):
去年买的2手百得电磨,110V的,前几天不小心直接插到220V插座里,一开机就爆了,我拆开看了,线圈应该没问题,碳刷也没问题,电路板上面被烧断了一截铜片电路,我把它焊上了,但接上110V变压器还是不能运转,不知道烧坏了什么没有,能在哪里买配件修吗?我的电子技术很差,最多可以换个件,焊脚这些简单动作,要我去测试哪里坏了就弄不好了,有大侠知道会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百得110V的工具好像都是二手?能在哪里买配件可不知道。不过你可串上一个大灯泡(200-500W)接上110V电源,如灯泡发光不闪烁,声音无异常就可能没多大的问题。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典型的使用不当。。。

网友:
一般情况下,修起来很是费劲,只有换新了

网友:
线圈应该没问题?
不会吧!

网友:
线圈应该会烧吧
或者交流转直流的二极管烧了····

我也不懂

网友:
烧二极管或可控硅。

烧可控硅可能性大点。

网友:
110V 改绕220V

如果交流电机110V 可以改绕220V 的  110V 也可以 就是麻烦点

网友:
整流全桥和可控硅肯定烧了。电机可能完好。请参照以下二贴。楼主最好刚电路板正反面清晰照片发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9320&highlight=%2Bliuwenbai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6332&page=1

网友:
此图来自网络,有误。可控硅应该是双向的。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100V以下的直流电源直接接在电机线(电路板引出的至电机的线)两端,测试一下电机是否好用(测试时装好电机外壳) 。或者直接改成外接直流电源的。

网友B:
电路板还可以用的话.
整流全桥和可控硅一共也不过10元
修了改成220V吧,不用带个大火牛,方便移动工作.

楼主:
一下午没上,这么多热心同志回复,真有点感动啊!我估计线圈没烧。因为没有烧的痕迹,电路板有一段铜线路坏了,我已经接好,估计11楼说的可能性比较大,请问哪里有卖这样的整流全桥和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还可以用的话.
整流全桥和可控硅一共也不过10元
修了改成220V吧,不用带个大火牛,方便移动工作.

好像改220后震动和噪声变大,碳刷不耐用,我还是不打算改了,因为我自己绕了一个很扎实的变压器,用着完全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典型的使用不当。。。

脑袋短路了! 因为当时变压器和电磨分开放的,用电磨时分心了,拿来就用,现在想想应该吧两个东西一起放着,要是修好了,我就把电磨的插头改了,不能直接插得样子,就不会再出问题了。

网友C:
我也买了个电磨,洋垃圾,也是110V的,200多W,价钱才30多块钱,不过成色旧点了,牌子什么DR什么什么的,墨西哥生产的,LZ换个吧,价钱实在不贵,找找还是有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百得电磨   平常变压器和电磨就插着不拔   收起来也是放在一起的

LZ发个电路板的图吧~~

网友:
平常变压器和电磨就用热熔胶粘死!一般就不会杯具了

网友:
电磨直接接到变器上算了     不过我用110V的话 都是扎条扎住机子和变压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个电磨,洋垃圾,也是110V的,200多W,价钱才30多块钱,不过成色旧点了,牌子什么DR什么什么的,墨西哥生产的,LZ换个吧,价钱实在不贵,找找还是有的

淘宝上这种电磨电便宜的真品85元。您这个是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我已经有一个了,真的很好,公布出来造福模友。

网友:
楼主你有变压器就不用修了,直接把变压器改成可调直流电源,跨过调整板,用直流供电。

网友:
如果实在修不上,不要卖给收废品的,我有意收。但还是祝愿你能修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这种电磨电便宜的真品85元。您这个是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我已经有一个了,真的很好,公布出来造福模友。

我广东南海的,大沥有条二手工具一条街的,其实淘宝上那些卖洋垃圾工具的,地址为佛山的,应该都是那条街上的商家吧。

120V,60HZ,2A,5000-35000,速度连续可调

120V,60HZ,2A,5000-35000,速度连续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这种电磨电便宜的真品85元。您这个是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我已经有一个了,真的很好,公布出来造福模友。

我那是实地去挑的,不知道淘宝商家为什么没有上货架了

网友(2010-05-28):
引用 网友C:

我广东南海的,大沥有条二手工具一条街的,其实淘宝上那些卖洋垃圾工具的,地址为佛山的,应该都是那条街上的商家吧。

你这个有人在淘宝上卖125......可惜我这离大沥还是有点远,不然就直接坐车过去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个电磨,洋垃圾,也是110V的,200多W,价钱才30多块钱,不过成色旧点了,牌子什么DR什么什么的,墨西哥生产的,LZ换个吧,价钱实在不贵,找找还是有的

DREMEL的吧,这种电磨非常好,堪比电磨界的INTEL~

网友(2023-06-17):
引用 楼主:
好像改220后震动和噪声变大,碳刷不耐用,我还是不打算改了,因为我自己绕了一个很扎实的变压器,用着完 ...

自家用的话,有个变压器最好。我是有个自己绕制的380/220V  200多瓦的变压器。自己通过不同接线来得到需要的电压,输出6到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