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4用二合一的问题

楼主(2010-02-15):
YT二合一的输出电压比9254的标称电压要高
是不是一定要装降压线啊
不装会不会有问题 觉得接头太多了不方便
不知有没有朋友试过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必须要用降压器降到5V的:loveliness: 。

网友B:
我就不用啊,5。8V没什么问题呀,镍镉充饱电也要这么高了呀

网友C:
看了一些国外网站上的介绍,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如果用6V供电,9254工作时会产生很大的电流波动,使得整个电子系统的供电不稳定,有失控的危险。
2,Fubata之所以不建议采用6V,主要是针对NiCd、NiMh或其他类型电池满电电压会超过6V的问题而制定的一种保险。
3,Futaba内部人士称9254最高安全工作电压是5.8V(正是亚拓2in1的输出电压)。
4,目前没有确实的由于电压过高导致9254烧毁的报告。
5,有报告显示9254在6V供电下不能与某些定速器配合做油门舵机。

网友D:
用二合一就必须要用降压器

网友E:
不须要用降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