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GT A6是串充还是独立平衡充?

楼主(2010-02-15):
请教下GT A6是串充还是独立平衡充?请问有没高手知道???小弟想入个充电器 很纠结!!有没高手指点 推荐下 一些安全好用的 平衡充??

网友:
各路独立充电~

网友:
不是吧,要插电源线才能充电的

网友:
是串充,但是充电很是很准的,我在用

网友:
其实只要是1S以上的电池进行充电,其中有一路没充满之前都是在进行串充!

看看我发的这个帖子就知道其中的原意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40560335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啦

再问下UN A6 是独立平衡充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UN A6 是独立平衡充么?

肯定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下UN A6 是独立平衡充么?

理论上是6路独立进行充电的,但是充1S以上并且相邻2S的电池,充电器每一路电压就相当于串起来了,所以开始肯定是串充,无非就是独立检测每路电压而已。

楼主:
那再问问

UN A6 那应该比 GT A6 要精确安全很多吧? UN A6 需要另外购 保姆才能放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6路独立进行充电的,但是充1S以上并且相邻2S的电池,充电器每一路电压就相当于串起来了,所以开始肯定是串充,无非就是独立检测每路电压而已。

这样理解我觉得有问题,其实如果把UN6每一路看成超理想永远等电压输出以及电池每一S也都是超理想的完全电压一样,那么平衡线中间的线是不会有电流的,不存在开始是串充后来又独立的问题,串充再平衡和独立充都是平衡充的一种,厂家没必要在上面做文章的

网友:
就UN-A6吧,一次到位,贵了点,但是总比走弯路的好,到最后花的钱更多!~

楼主:
看来UN A6是理想货

谢谢楼上

网友:
X6 PLUS充电器怎么样

X6 PLUS充电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