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尾部震动非常厉害

楼主(2010-02-15):
如题,开了3D尾部震动非常厉害,声音也变了,尾巴锁不住,逆时针慢慢自旋,把尾推杆固定环都震断了!

我没有在意继续飞

导致翻时候突然自旋,炸了,头部着地,5个循环的电池也挂了 刚刚换好配件,没装大桨时把油门推到80%多,尾部还是非常的震!

不装尾桨没事,不过2付尾桨都是原厂的,把尾推拆了,直接加油目测尾轴,看不出有歪(手头没有新尾轴换)

很奇怪,和旋翼头无关,因为我把旋翼头拆了就剩个主轴,加油到90% 还是照样抖的厉害!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判断下,是哪里的问题(传动轴也换新的了)

谢谢!

网友A:
把尾浆拆下。看是否还会很震?
如果尾浆没问题,很可能是尾轴弯了。目测很难看出来的。。。

网友B:
听你说的真惨,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尾部震动可能是尾轴弯,也可能是尾桨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尾浆拆下。看是否还会很震?
如果尾浆没问题,很可能是尾轴弯了。目测很难看出来的。。。

不装尾桨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你说的真惨,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尾部震动可能是尾轴弯,也可能是尾桨不平衡。

尾桨都是一直在用的,没炸过 .

看来只能等换尾轴了,可惜现在人家还没上班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疑难杂症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尾桨平衡吗? 做下平衡看看 哈哈

网友D:
在看看大小齿之间的间隙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看看大小齿之间的间隙大不?

大小齿? 小齿盘和对传齿那边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平衡吗? 做下平衡看看 哈哈

尾桨平衡
称了一下,有时候一样,有时候差0.1g,呵呵,不过之前都在用,好好的。

网友E:
尾中联有无变形,尾桨夹和尾中联安装间隙是否一样,还有,最好用桨平衡器来平衡尾桨。

网友:
这个问题动平衡不好的可能性大,尾伞齿我倒觉得一般没事,有事也是噪音大些,呵呵

网友:
我觉得重点在 尾桨 尾轴 还有轴承如果有问题也会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中联有无变形,尾桨夹和尾中联安装间隙是否一样,还有,最好用桨平衡器来平衡尾桨。

此机尾巴故障前,没炸过,尾桨和尾中联间隙差不多,新机安装好就有间隙,一直都正常飞.

网友F:
建议用塑料尾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塑料尾桨夹。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 。我基本不炸鸡 飞时间长了 电机轴承坏了 开3D高速就震动。 建议 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 。我基本不炸鸡 飞时间长了 电机轴承坏了 开3D高速就震动。 建议 换个电机试试

早上雨终于停了,去试了办块电池,开3D没那么大响声了,不过风很大,就收工了

回到家,拆掉大桨油门加到90%,还是震的不行,奇怪,空中怎么没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

网友:
拆掉大桨没有负载,转速高,就振动大了。建议仔细检查尾轴,用手慢慢转主轴的方式看。尾桨虽然是原厂的,时期不一样也会有微小差别,有桨平衡可以试试

网友:
不知道解决没有,你检查检查前尾传动齿轮组,特别是,传动轴前端那个伞齿,看看是不是没有推到位。

楼主:
谢谢,还没呢,前几天一直下雨,这两天又忙着同学聚会,每天一点多才回家,都没时间摸飞机了...

网友(2010-03-22):
不知道楼主感度设的多少?我的3D感度是40感觉还可以~~~~90油门。感觉500E(配的780+520)就是有点这个毛病!!

网友:
尾中联 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也出现在过,一个起落尾推杆环就断,后来发现是尾中联的顶丝没有非常紧,尾中联和尾轴有一点点摇动,所以飞起来震动很大,把顶丝检查一下,尾桨最好用碳的

网友:
期待最终结果

楼主:
26#:我的3D感度是65,jr的控

27#:尾中联螺丝很紧

28#尾桨用原厂碳的

另外:故障已经无缘无故消失了

网友:
天气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500ESP的震动确实是大!我配的是GY520+S9254,陀螺仪最初用一片海面双面贴放在尾管座上面,试飞时飞机居然有剧烈的金鱼尾,令我十分沮丧。

到了第4块电池,高手建议做减震措施,两片海面双面贴夹着一块贴片,结果搞定。最后把陀螺仪调整到接收机架上了,效果更加显著。

网友:
500振动大点是正常的吧,我的也比较震阿 ,我朋友的500也是振动都比较厉害,不过飞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26#:我的3D感度是65,jr的控

27#:尾中联螺丝很紧

28#尾桨用原厂碳的

另外:故障已经无缘无故消失了

和你的问题是一样一样!  不上旋翼头,大油门尾巴狂震, 尾舵拉杆都出现重影, 拆掉尾浆震动可以忽略不计,装上浆就震,前后换过4幅尾浆,
尾浆夹、尾中联,尾轴、尾波箱轴承、皮带、尾轴齿轮全是新换的
最终结果也是和你一样, 无缘无故的消失了

网友:
但金鱼尾还没解决,

网友:
嘿嘿,我的尾桨夹,角度不一样,明明一片尾桨是0度,转到另一片一看,至少有2--4度,后面一看,估计是尾中联的问题

网友:
检查传动轴的的固定支持轴承有没有移位 ,移位了也会引发传动轴的震动

网友: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飞机不对劲就要检查啊  怎么好带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