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0-02-15):
3S的锂电池电压应该是多高呢?

买了一个3S控电,卖家标称10.8V

可是,实际电压显示器显示的是4.2V每S左右

上到B6,单S电压也是4.19-4.2V左右

为什么?

网友:
都大校了……

锂基电池标称电压是3.6V,3S就是11.1V。满电电压4.2V,3S就是12.6V。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

PS:灌水太多了,还是菜鸟啊!

网友:
LIPO 一S额定电压是3.6V 满电电压是4.2V~ 自己去乘~

楼主:
再次请教:如果防止锂电池过放?
电压放到几V的时候就得充电呢?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如果防止锂电池过放?
电压放到几V的时候就得充电呢?

这个就要看人品了,有的模友放到0都能重新充起来,有的放到3.6就完蛋了。

网友A:
贝塔同志:无负载3.7V 有负载3.3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贝塔同志:无负载3.7V 有负载3.3 左右
收到,清晰!多谢~~~

网友:
负载多少?

网友:
10.8V其实不是锂电,而是一般镍氢电池9节串起来的电压,每节电池1.2V,而11.1V是3节锂电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