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练习机,前三轮的问题,谁知道请进

楼主(2010-02-15):
买了一个40级练习机,是前三轮,装的46级三叶发动机,装好以后发现飞机在最低怠速状态下,飞机还是自动往前跑,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富油了??我是大油针关到底,再回转1圈半,请问多了吗???三叶46级  分体式油针

网友:
发动机是新的就再飞几个起落再调油针让发动机转慢一些。

楼主:
刚刚把油针仔细调到正好~~~但是飞机转速反到上来了,还是有点往前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把油针仔细调到正好~~~但是飞机转速反到上来了,还是有点往前跑

这个时候说明副油针已经调好了,用控的微调把怠速调到飞机不跑.

楼主:
怎么弄都往前跑

楼主:
我这好像只看到一个主油针,没见副油针,高手能说说吗??

网友:
副油针在化油器的旁边,要用螺丝刀来调

网友:
是不是新发动机还没有磨合呀, 新发动机怠速转速要高一些, 等磨合后应该不会这样了.

网友:
轮挡里面加油管做刹车吧,太低的怠速感觉震动大,对飞机不是很好

网友:
怠速高了。化油器开1mm,将副油针调小。

网友:
国产发动机还是怠速高点好,免得容易熄火。我的飞机就是如此调的。我看楼主还没搞清楚大小油针的用处,既然你觉得怠速高当然应该调舵机上的微调和小油针啊,反正我是不建议国产发动机的怠速调得太低,

网友:
搜下论坛里的帖子 !

如何调整磨合:loveliness:

网友:
我也不建议怠速调的太低,我就是因为怠速调太低,在空中熄火三次,惊出一身冷汗,死里逃生.

网友:
要阻止地面滑跑,可以把升降舵拉到最高,它可以起到一些阻力板的作用.

网友:
低怠速三叶是容易熄火, 可以这样, 地面上, 微调和油门都调至最小位置, 此时发动机应该处于熄火或熄火临界状态, 启动飞行时, 微调调至最大或怠速稍高的位置, 以不熄火为主.

落地时把微调打到最小, 或者你认为的合适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