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给镍氢充电时的线路接法

楼主(2010-02-15):
要怎么接线呢?
多谢!!
已经搜索过坛子了,没有发现有人提过、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A:
8个电池放进遥控电池盒 插头接上充电器的输出头 OK了

网友B:
镍氢没有平衡头直接调到镍氢档设定充电电流就行啦。

网友C:
同问,是那个动力T插口不?

网友D:
原帖由
炸机中的战斗机
于 2010-2-19 20:38 发表
同问,是那个动力T插口不?
除了冲多S锂电其它的都用T头,其中的T头转鳄鱼夹配件用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