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也能炸机啊!

楼主(2010-02-15):
飞机放在车上,拿东西没有注意,磕了一下,横轴弯了!

网友:
YT原装的横轴吧?

楼主:
横轴是副厂。

网友:
横轴含铅或锡超量 惨炸

网友:
 这一磕也太狠了吧

楼主:
磕得也不太重,桨托都还在原位啊。

网友A:
哥,直径才几毫米呢,工具钢的也受不了

网友:
拱杆作用,横轴受力可能很大的。

网友:
正常的...是容易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哥,直径才几毫米呢,工具钢的也受不了
其实我认为主轴,横轴,尾轴完全可以设计粗一点,至于为什么没那么做大家应该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认为主轴,横轴,尾轴完全可以设计粗一点,至于为什么没那么做大家应该清楚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桨夹、中联、各级混控臂以及机身。
试问,如果横轴没弯而是中联弯了你又会怎么说呢?

楼主:
横轴只要不断,软点是可以保护其它部件。

网友:
磕的不轻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桨夹、中联、各级混控臂以及机身。
试问,如果横轴没弯而是中联弯了你又会怎么说呢?
上将啊,你给大家分析分析横轴和主轴,尾轴怎么**?不要想当然。最简单的是,横轴不弯,中联怎么坏?中联里面不是横轴吗?其实有保护的是大齿,球头扣,使用塑料可以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球头没脱离,舵机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将啊,你给大家分析分析横轴和主轴,尾轴怎么**?不要想当然。最简单的是,横轴不弯,中联怎么坏?中联里面不是横轴吗?其实有保护的是大齿,球头扣,使用塑料可以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球头没脱离 ...
我操。什么玩意,舍- 生-取-义-也是敏感词啊,我服了,彻底服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勤动手换横轴也是乐趣啊,比炸鸡的成本要低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将啊,你给大家分析分析横轴和主轴,尾轴怎么**?不要想当然。最简单的是,横轴不弯,中联怎么坏?中联里面不是横轴吗?其实有保护的是大齿,球头扣,使用塑料可以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球头没脱离 ...

不明白你这里用舍- 生-取-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尾轴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是重量,因为尾轴离重心比较远,所以只要重量增加一点,整个飞机的力矩平衡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而尾轴不是独立的部件,如果加粗了,包括尾波箱、轴承和整个变距机构的尺寸和重量都要增加。

中联坏在论坛里已经是屡见不鲜,甚至已经培养了一批专门修中联的钳工了。中联最普遍的坏法是整体变形导致插横轴的孔与插主轴的孔不垂直。易损件的保护原理一般是用价格低廉、安装拆卸简便的零件作为易损件保护价格较高、安装拆卸比较麻烦的零件。球头扣不属于被保护的零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这里用舍- 生-取-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尾轴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是重量,因为尾轴离重心比较远,所以只要重量增加一点,整个飞机的力矩平衡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而尾轴不是独立的部件,如果加粗了,包括 ...
呵呵, 在450悬翼头里,我总保留几样塑料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在450悬翼头里,我总保留几样塑料件.

有利必有弊吧,保留塑料件的问题是塑料比较软,做大过载的3D时会变形,导致动作不到位。

网友:
电直就是一瓷器,磕不的,碰不的,磕磕碰碰 就炸给你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