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尾巴来回摆, 同时尾巴向一边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2-15):
大家过年好
用的 陀螺是 KDS 800 尾
舵机
MD922
起飞县停,为什么老是和水中的鱼一样,尾来回摆的厉害. 摆动幅度有4-5 CM, 1秒能来回摆好几次.
还有就是每次上电起飞,尾老是顺时针转.调了两次尾拉杆还是不行。最后用控调微调 调的不转的。
我的上电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我是先接上
电池
,拿飞机走出几米后把飞机在平放在地下的.
我的陀螺双面胶(用的2元一大卷的,很软很厚的哪种) 是不是太厚了?
用拉带固定陀螺是否不行?
控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请教大家,我的450哪里搞的不对,怎么才能不摆,起飞尾巴不跑。

网友A:
首先你接电后要等陀螺自检完成才可以动JJ。左右摆可以减小一点感度看看,如果还摆那就要检查各部连接的顺滑程度了,包括皮带的松紧。其实你翻一下帖子这些都可以解决的,最差就是替换法呗。别急,仔细点肯定行的 先找好尾中立点。

网友B:
1、将KDS 800的感度调小。
2、将电调的启动模式改为柔和启动。

网友C:
KDS陀螺如果能调到尾巴一点不跑是不可能的, 就算你中立点调好,但油门,螺距曲线一变, 中立点又会跑掉. 我试过了, 如果以很慢的速度转动机身, 它是感知不到的, 因此舵机不动作. 所以无法绝对锁尾, 差不多了就行了, 也就打尾舵调整一下而已.

网友A:
楼主的T8控混控是哪些功能?我的DSX7混控是全关闭的,看你的混控-开,如果是那可能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