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这样的构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0-02-15):
请教一个这样的构件如何加工?
外径0.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啊

车刀如何伸入这个细长的孔内?

网友:
加工这个有难度!还是想想能不能制造吧!

网友B:
如果强度允许,可以分段加工,最后开坡口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强度允许,可以分段加工,最后开坡口焊接

如果不允许焊接、螺栓连接等等
请问如何策划工艺?

网友:
可以有几种方法做。等粗的孔,开口处镶带小孔的堵。可以考虑热配合进取。这样可以很紧。也可以用内孔刀车。前提是孔径足够大。刀头磨成外宽内窄的楔形。

网友:
看过“探索”节目吗?就是一个国外的自然、人文科学节目,其中的绝种的野生动物的复原工艺》》》》》》》
就是铸造了。

网友:
大过年的,你也太为难人了,这样还不行?

网友:
铸造 要么分离

楼主:
铸造的不行!
麻烦懂机械的兄弟指教!

网友:
问题是:你要这个东西干嘛啊?
小洞口,进不了大东西,干嘛用啊?

网友:
看你干嘛用,倒是可以帮你出出主意

网友:
什么材质的

可以做消失模精铸(任何材质)   但要看你的量了  如果几个的话 可以帮你出个刀具 你可以在车床上搞  但进刀要慢点  具体尺寸发来看看

网友:
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网友:
和谐社 会给的几个方法不错

不过LZ这个最后还要开缝的吧 不然完了放不进东西也没用啊

网友:
没尺寸,没材料,没要求,没答 案

网友:
口小肚大,车削有难度,焊接是最容易达到目的的方法

网友:
象个药柱
假如金属件是不是可以用一管和一轴做过盈配合来加工?

网友:
拉倒吧  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