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点问题,一个轴是压入轴套的,弯曲了,如何取出来?

楼主(2010-02-16):
正常的时候,轴是压入轴套的,我觉得弯曲后坑定是无法正常压出来了,那如何取出后换新的?

用砂轮磨细?

用切割沿根切断后吧剩下的压出?

轴的直径大约3-4厘米,复原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
把弯的地方切断,加热轴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轴套加热了轴一样加热   会不会拿不出来啊

网友:
轴也不行了,轴承也要换新,干脆都扔了换新的

网友:
用拉码硬拔

网友:
迎着弯曲的地方用扁铲使劲砸,顺便直下轴~~~~

--------------------------------------------

网友:
沙发的方法是正确的  弯的地方锯掉 加热外套就行 轴比外套热的慢  套稍微红了马上 压轴 就ok了

楼主:
轴套加热怕改变了金属的强度

现在想的就是2个办法,一个事切断,但是4厘米的轴切断不容易,

另一个就是磨细一点

轴的材料部硬,用钢锯很容易锯,不打滑

网友C:
用砂轮磨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砂轮磨细

现在计划用角磨机吧变形的地方磨细,估计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套加热了轴一样加热   会不会拿不出来啊

轴套加热轴的确是一样加热,不过一般轴和轴套的材质是不一样的,轴套的热胀冷缩率会比轴高,所以加热后会有松动。

楼主:
加热会不会影响金属的特性,加热到什么温度才能有实际的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热会不会影响金属的特性,加热到什么温度才能有实际的意义
加热到影响金属的特性,这个工件多半就废掉了。现在不是要做热处理,只是要拆卸过盈装配的零件。就像发动机拆轴承,只要放在炉子上烤一烤,就能敲出来。加热的目的只是利用不同材质热涨冷缩率不同的特性,使紧配合产生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到影响金属的特性,这个工件多半就废掉了。现在不是要做热处理,只是要拆卸过盈装配的零件。就像发动机拆轴承,只要放在炉子上烤一烤,就能敲出来。加热的目的只是利用不同材质热涨冷缩率不同的特性,使紧配合产 ...

这个温度是多少?1-200度?
还有,用汽油喷灯加热?

楼主:
就是这个结构,图片是已经拆下来的图,手车要求是压入,而工人一般是用榔头敲入

楼主:
工人是用这个方法拆卸安装

我想寻求一个更专业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温度是多少?1-200度?
还有,用汽油喷灯加热?

视乎材料和尺寸来定,比如模型发动机那些小直径的东西,用个工业风筒吹吹就行,一些大的紧安装件,要煮油加热以确保加热均匀。

网友:
集思广益!

集思广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乎材料和尺寸来定,比如模型发动机那些小直径的东西,用个工业风筒吹吹就行,一些大的紧安装件,要煮油加热以确保加热均匀。

如果有煮油的工艺,不如用液压了,显然那个部件拿不下来,如果加热,最多是用汽油喷灯烧烤一下
或者,我觉得是用拉马拉出来